请问如何将音频信号产生I/Q正交输出?是有芯片?还是?

楼主(2020-06-14):
单一频率,直接DAC输出就行。。。
现在比如从MIC采集的音频,如何产生其正交信号呢?I是同向就是自己,Q是其正交信号,如何产生?是用什么芯片吗?

网友:
希伯尔特变换

楼主:
这个看来是要ADC采集,然后再DAC输出了

网友A:
正交指的是90度移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交指的是90度移相?

是的哈,音频信号频谱丰富

网友:
希尔伯特变换

网友B:
要用NCO产生一个固定频率的一对正交信号。这两个信号分别与ADC采集的实信号相乘,就可以产生I、Q信号
解调时再乘以同样频率的正交信号
楼上几个说的希尔伯特变换,具体在FPGA、数字域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NCO产生一个固定频率的一对正交信号。这两个信号分别与ADC采集的实信号相乘,就可以产生I、Q信号
解调 ...

你这个是有点不妥吧?你这个是调制的路数?调制是需要ADC信号的IQ,分别和固定频率的正交信号相乘,然后相减是上边带,相加则是下边带。。。

也就是我问的MIC信号如何产生I/Q信号,可以理解为ADC采集的是I,需要处理多一路Q

网友C:
nco产生正交正弦信号,然后混频,滤波,只适用于窄带信号。我不知道楼主要干什么,假设楼主是想将音频信号单边带调制到一个载波上,而音频信号是实数信号,双边带的,并且两个边带靠得很近,不容易用滤波器滤一个边带出来,这时希尔伯特变换就排上用场了。做法是信号经过一个希尔伯特滤波器,作为q路输出,原始信号经过适当延时(补偿希尔伯特滤波器的延时)作为i路输出。希尔伯特滤波器可以用FIR滤波器实现,系数可以用matlab的fdatool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nco产生正交正弦信号,然后混频,滤波,只适用于窄带信号。我不知道楼主要干什么,假设楼主是想将音频信号 ...

你说的是对的哈,就是思考如何做到上边带和下边带。感谢指导。有一点还不明白,经过正交调制后的两路信号,相减可以产生上边带,想加产品下边带。不知道相减相加如何做到的呢?加,减不知道怎么实现的,很好奇

网友:
https://www.dsprelated.com/showarticle/176.php

网友:
可以用模拟微积分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