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如何将正交调制后的两路信号合并?

楼主(2020-06-14):
上面的是理论图

调制的两路信号,直接用中间偏置直流的变压器合并了?这个实现了加法功能么?不太了解
那反方向接,输入一路信号,输出就是I/Q正交信号了?

不过声音信号。采集的MIC的如何产生两路I/Q信号还不了解,感觉很神奇

网友A:
图一很简单的数学公式算一下你就明白了

MIC信号产生I/Q方法很多,可以用模拟方法,也可以用D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很简单的数学公式算一下你就明白了

MIC信号产生I/Q方法很多,可以用模拟方法,也可以用DSP ...

图一的公式已经知道了,就是和图二无法结合起来,为啥一个变压器实现了加法?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一的公式已经知道了,就是和图二无法结合起来,为啥一个变压器实现了加法?不太懂 ...

变压器可以产生两个磁场,叠加在一起就是加法或减法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