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开关电源后面需不需要接过压保护电路防止电源故障输出升高?

楼主(2020-06-14):
如题,5V开关电源,电流二三十安,后面接的东西二三千元,担心电源故障过压烧了,怎么办?接过压保护吗?

网友:
tvs 压敏电阻 我见到的就是加这种器件

网友:
很多电路用稳压二极管+可控硅,
可控硅短路后,再由开关电源本身的过流保护接续保护.

网友:
有些电源用三组光耦反馈也是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