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一个负电平信号,如何检测最简单?

楼主(2020-06-14):
   一个12v的小系统板子, 需要检测一个外部送来的负电平信号.   例如-5v

网友:
光耦可以,PC817

网友:
功放的输出直流检测电路.

网友:
二楼说的用光耦,二极管正端接地,负端接输入信号,有负信号时候二极管就处于导通状态,无负信号或者正信号时候二极管不发光,光偶就不动作,光偶输出端你想咋整就咋整了,

网友:
通常狀態這個電平多少

网友A:
类似这样的方法行不?当然这个电路还要做一些保护才行

网友:
无直流电平的话,电容积分或微分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样的方法行不?当然这个电路还要做一些保护才行

我认为改PMOS可行

网友:
只是检测的话,用两个电阻分一下就行。
信号---电阻---IO----电阻-----VCC
如果没有信号,IO检测1/2VCC,如果有负电平,IO是0V

网友:
用一个稳压管加PNP 管,见附图,虽然零件多点,但检测会稳定可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