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PCB拇指那么大,10个器件左右,可以拼板贴吗?

楼主(2020-06-14):
   PCB大小拇指那么大,可以拼100个然后打板并SMT吗?   是选样板还是小批量,该怎么选才比较省

网友:
你是想省钱,还是想省事

网友:
贴片厂当然希望是拼板,面积越大效率越高。

网友:
邮票孔拼版了,可以的。想vcut方便?这不允许。

网友:
你这个大小的pcb必须拼板,不然没法SMT,还需要工艺边

网友:
必须拼版,JLC可以的

网友A:
自己拼版后加工艺边,下单系统显示拼版,但JLC不会额外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拼版后加工艺边,下单系统显示拼版,但JLC不会额外收费。

这是按样板去下的操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按样板去下的操作吗?

下个单试试咯

网友:
不嫌麻烦用锯子锯

网友(2020-07-17):
JLC小于一定大小拼版不是要收特殊工艺费吗

网友:
为毛不能用Vcut?
邮票孔掰开了边多糙啊,拉手。
如果板子做1.6的厚度,那么小的板子未必能掰的开啊。

网友:
嘉立创是单边小于3cm是要收100的vcut费用的。今天下午刚掉坑里。改成样板就单板出货了。不过要上SMT的话,还是得拼板加工艺边,是躲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