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己资料有误,有2000片板要割断一条铜皮用什么方法好?

楼主(2020-06-14):
用刀片试了也可以,但慢,割多了手疼,想到有个电磨机,配什么头好呢?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雕刻机把?

网友:
小台钻,配一个砂石片,轻松搞定,两秒一片

网友:
树脂砂轮片容易爆裂危险,最好用金刚砂的
考虑单次任务,可以买最便宜的电磨(220V)+附赠的或便宜的盒装金刚砂磨头套装,用里面小球头的,在窗边开电风扇做气流保护戴口罩操作,不要吸入那个粉末,有条件最好洗一下

网友:
磨具磨+金刚砂轮,一秒一个,无难度。

楼主:
准备用这个切割片切!

网友:
金刚砂轮割一下就搞定了,很快的

网友:
如果是拼版,v刀电脑雕刻最好,我有次返工了1w片的已加工好贴片的线路板

网友:
干麻要切?钻孔方便(可能需要控制钻孔深度)。

网友:
发过来,我帮你搞定,最多个把小时的事情

网友A:
激光雕刻,设置好雕刻区域, 每个板子扫10遍,可以把PCB铜层打穿而且还很体面。

网友:
激光,分分钟搞定

网友:
小电磨,配个金刚砂磨头。

网友:
1000块钱,雇个人

网友:
小球铣刀,我感觉很好用比切割片安全稳定一些

网友:
上铣床只把线切断就可以了,这样板子外观相对好看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雕刻,设置好雕刻区域, 每个板子扫10遍,可以把PCB铜层打穿而且还很体面。 ...

激光不行,以前试过板子会碳化,碳化以后很难看再就是可能会导电。还是机械雕刻机靠谱。

网友:
雕刻机可以

网友:
雕刻机最好。最近我也有一块需要割线,在小铣床上装pcb铣刀搞的。完事很漂亮。一致性很好。手工切每块板子都不一样就太难看了。

网友:
把锯片掰断成45度口子。然后一铲一根线。

网友:
钻孔简单

网友:
高压电,大电流 貌似打一下 就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