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T-223封装2A 型号

楼主(2020-06-15):
设计的5V转3.3V LDO Imax=1A。驱动一块4.2寸LCD,上电后液晶屏会出现滚动条纹,过几秒钟会消失。应该是系统负载接近LDO的最大输出电流导致LDO工作不稳定,所以想找一款SOT-223封装的LDO,Imax大于1A的,最好能达到2A。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一定用LDO  考虑能否 把两个或三个LDO 并联输入 输出 试试。

网友A:
1.7V*2A=3.4W
LM1117 SOT223的热阻大约60度/W,那么3.4W的温升大约200度,LZ自己看这200度想用来烤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V*2A=3.4W
LM1117 SOT223的热阻大约60度/W,那么3.4W的温升大约200度,LZ自己看这200度想用来烤什么 ...

实际电流没那么大,大概在600多mA。

网友B:
没有证据表明你的出现滚动条纹的原因啊,是不是ldo的输入输出电容不对。

如果怀疑的话可以考虑用三极管扩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证据表明你的出现滚动条纹的原因啊,是不是ldo的输入输出电容不对。

如果怀疑的话可以考虑用三极管扩 ...

是这样的,系统一级电源是12V转5V的DCDC,Imx=3A,二级电源是5V转3.3V的LDO,刚开始调试的时候是通过12V供电的,怀疑是一级电源限流了(DCDC带限流功能),调整后还是不行,就跳过一级电源,直接给LDO供5V现象一样。后面我将DCDC改成12V转3.3V跳过LDO给系统供电,现象消失。而且跳过电源直接给系统供3.3V现象也没出现。所以我怀疑LDO带载能力不够。

网友:
SOT-223 的倒是不少,但是管脚不一定兼容  用法可能有差异  ,LM317  ,LM2940 。。。你可以尝试一下,可以先通过飞线测试定位问题

网友:
600多MA电流也不小了,LDO身上也背了1W了功耗了,用个SOT23-5疯子的DCDC其实我觉得更合理些

网友:
上背光专用芯片吧  你这个方案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