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SP库中FFT函数的输入输出数组大小的问题

楼主(2020-06-15):
准备使用STM32 DSP库中的FFT函数 void cr4_fft_1024_stm32(void *pssOUT, void *pssIN, uint16_t Nbin);
由于使用的是1024点进行FFT,系统采样率是100HZ,每2秒计算一次FFT结果,
所以系统定义了两个全局变量
int16_t    FFTBufIn[NPT];  //NPT=1024
uint32_t   FFTBufOut[NPT]; //NPT=1024
cr4_fft_1024_stm32(FFTBufOut, FFTBufIn, NPT);
但是这样定的话消耗系统的RAM太大,需要改堆栈的大小设置。
我想能不能按照以下定义数组大小:
int16_t    FFTBufIn[200];  //NPT=1024
uint32_t   FFTBufOut[NPT/2]; //NPT=1024 ,因为FFT的输出是左右对称的,所以只用前半部分
其中1024点FFT的输入的数据只定义200大小,仍然调用FFT函数 cr4_fft_1024_stm32(FFTBufOut, FFTBufIn, 1024);  那么函数会自动对200个数据之后的进行补零操作吗?可以这样用吗?
各位工程师请指教!

楼主:
有人用过这个FFT函数吗

楼主:
还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啊

网友:
不行的,你用的1024点,输入必须是1024,如果小于1024个,则以起始地址开始的1024个数据会参与运算,得到错误的运算结果

楼主:
我怎么看到好多都是数据不够,后面的都补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