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做foc无刷电机的项目 大神们有没有开发板推荐

楼主(2020-06-15):
最近要做foc无刷电机的项目 大神们有没有开发板推荐,

网友:
自己画一个就行了,正在做,电路板打样归来,我头像是主控板,还有个驱动板,打样已归来正在焊接调试!

网友A:
国外有个开源的项目,叫vesc

网友:
国外有个开源的项目,叫ODrive。

网友:
某宝上STC的开发板 一大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外有个开源的项目,叫vesc

VESC 最新版本的程序 看说明  增加了高频注入算法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ESC 最新版本的程序 看说明  增加了高频注入算法哦..

高频注入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吧

网友D:
https://github.com/shamansystems/Cheap-FOCer-2
跟风做了5套,现在出2套回回血。如图一,¥288/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ttps://github.com/shamansystems/Cheap-FOCer-2
跟风做了5套,现在出2套回回血。如图一,¥288/套。{:ton ...

都给俺,怎么交易?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都给俺,怎么交易?

支付宝或咸鱼随便你。
图一的散热器没开孔要自己开,并且缺导热硅胶垫。

我手上测了霍尔接口、IMU芯片输出、USB接口、SWD下载口和串口,其余没条件测,上无刷电机运行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付宝或咸鱼随便你。
图一的散热器没开孔要自己开,并且缺导热硅胶垫。

没关系。咸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github.com/shamansystems/Cheap-FOCer-2
跟风做了5套,现在出2套回回血。如图一,¥288/套。{:ton ...

带电机吗?

网友D:
不带,电机是我淘宝买的¥20二手无刷电机,自己做测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频注入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吧

虽然听这名词很久..可我还没没完全弄懂HFI.  国内的人都藏着掖着. 但人家就是开源了啊.人家格调就是高.

网友:
咸鱼地址已PM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带,电机是我淘宝买的¥20二手无刷电机,自己做测试用

无感的吗?
电机功率不是很大的话,用联机调试程序测试lrc时,会不会失败?

网友:
学习可以看MCLV啊,我有做兼容板,换MCU可以随意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https://github.com/shamansystems/Cheap-FOCer-2
跟风做了5套,现在出2套回回血。如图一,¥288/套。{:ton ...

VESC V6好像是采相线电流的,这个没看到芯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D:
https://github.com/shamansystems/Cheap-FOCer-2
跟风做了5套,现在出2套回回血。如图一,¥288/套。{:ton ...

还有么?还有,来一打

网友D:
引用 网友F:
VESC V6好像是采相线电流的,这个没看到芯片

DRV8301自带两相电流运放,另外一相用的个单独的双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DRV8301自带两相电流运放,另外一相用的个单独的双运放。

你这个是采下桥的,官网那个VESC6稍微有点不一样,这个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么?还有,来一打

两套都被9楼撸完了

网友:
淘宝上买个电动车驱动器,或者自动门的驱动器慢慢研究,也可以飞几根线出来只要功率驱动部分,别人都用几个三极管来驱动上下桥mos管

网友:
除了ti st Microchip这种大厂提供各种方案的demo板,我能想到的就是硬石开发板,开源的vesc了。虽然我都没研究透呢。卡在观测器上了。
不如都看看,Microchip最良心,人家把原理方法讲的很透彻。st代码也都给了,自己慢慢读。ti的效果论坛里有很多大神发过视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