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量产的QFN芯片有什么低成本烧程序的方法

楼主(2020-06-15):
通过烧录座或者焊接好再烧录效率还是很低,有没有高效的低成本方法。
做硬件真是难,良率低一点就入不敷出。

网友:
帮顶,这封装估计也会用到

网友A:
去淘宝找吧,什么都可以烧。烧完重新编带整套坐下来估计3毛以内可以搞定。 另外焊接好再烧录效率低是不是夹具没做好?以stm32为例,下载也就是几秒的时间。顺带测试架把测试也一起做了。

网友:
3F方法可行

网友:
板上留烧录点,然后做好治具  烧录+pcba测试一条龙   良率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找吧,什么都可以烧。烧完重新编带整套坐下来估计3毛以内可以搞定。 另外焊接好再烧录效率低是不是夹 ...

有批模块量比较大,自己整个测试架让工人操作,一整套下来,还不知道到猴年马月了。模块放到治具卡槽里,压下弹针,烧录,时间也不短。如果淘宝烧录3毛以内还带编带这个就比较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找吧,什么都可以烧。烧完重新编带整套坐下来估计3毛以内可以搞定。 另外焊接好再烧录效率低是不是夹 ...

有没有合作的淘宝店推荐下,如果试坑耽误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批模块量比较大,自己整个测试架让工人操作,一整套下来,还不知道到猴年马月了。模块放到治具卡槽里, ...

测试架一般一两天就做好,然后做联板的呀,一次性测试烧录一整块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架一般一两天就做好,然后做联板的呀,一次性测试烧录一整块大板

好主意,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架一般一两天就做好,然后做联板的呀,一次性测试烧录一整块大板

连板的怎么一拖N烧录

楼主:
搜了下淘宝有个烧录才1毛多,估计其他费用合计也不回超2毛,这个比较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试架一般一两天就做好,然后做联板的呀,一次性测试烧录一整块大板

連板接線太痛苦,線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板的怎么一拖N烧录

每个板的烧录口都单独引出,然后用那种可以一拖多的烧录器或者多个烧录器同时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連板接線太痛苦,線太多了。。。

连线这条路我也走过,当时剥线和焊线到探针上面确实太痛苦,后来发现一种规格的针可以直接连接杜邦线,所以后来都是做转接板、焊排针、接杜邦线就好了,对了杜邦线有时是个坑货,买长度够的质量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线这条路我也走过,当时剥线和焊线到探针上面确实太痛苦,后来发现一种规格的针可以直接连接杜邦线,所 ...

我的測試點、燒錄點都是統一 1mm 間距的,杜邦线用不了。。。
譬如,一個小板子要接 28 條線,一個巴掌大的拼板有 4 x 5 = 20 個小板,共要接 560 條線,每個小板只有 GND 和 VCC 兩條線可以共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合作的淘宝店推荐下,如果试坑耽误时间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f6hsqqt0aef
我只用过他们家的打磨和编带服务。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板的怎么一拖N烧录

连板也可以一拖N,比如电脑上插N个jlink,开多个下载窗口就行,逐个点下载就行。或者买多个脱机编程器。

网友D:
我们公司都是外面找工厂烧录的,1毛多,还没有做编带

网友:
什么地方?
深圳宝安地区可以帮忙介绍专门的烧录厂
单片价格与烧录工时有关,另外每个芯片都要定制烧录座,每个座子大概5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5cb32e8dpr2WHd&id=564705839280&_u=f6hsqqt0aef
我 ...

以前得产品都是几千几千个,效率低点无所谓。越来越觉得外协比自己人好用,哈哈。
目前还没有到要打磨那种地步。产品是工业方面,别人抄去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都是外面找工厂烧录的,1毛多,还没有做编带

曾经有个产品有个小配件---dongle,几千个,买个座子飞线自己烧,外协贴,然后自己组装,要命了。
1毛多不带编带,那怎么上贴片机,托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经有个产品有个小配件---dongle,几千个,买个座子飞线自己烧,外协贴,然后自己组装,要命了。
1毛多 ...

做编带要加钱,我们一般都做盘装的

网友:
忽然想到是否可以用阿莫雕刻机改装成测试台。。。
写个脚本,让它自动压下,烧录,抬起,移到另一块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