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LINK V2能给STM32目标板供电的同时也下载固件吗?

楼主(2020-06-15):
在网上买了3个ST LINK V2,一个是正点原子的,一个是原装的,还有一个是杂牌的,前面两个都有在KEIL上对STM32进行仿真过,仿真功能正常,但必须单独给STM32板供电。

之后不给STM32板供电,直接用ST LINK V2上的VCC  SWDIO SWCLK GND连接到STM32板上的这四个信号,然后在KEIL上点击下载图标或者仿真图标,软件都是提示识别不到,是因为KEIL软件的问题吗?还是ST LINK V2本身就只能用来仿真?还是得用其它软件进行固件下载?

哪位大神有用过这个功能的请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
楼主不知道是不是菜鸟的原因还是什么,vcc是干嘛的可以查找烧写器资料。另外九十建议换个提问的标题吧,你这样感觉回答问题的人是不良奸商,你这是在质问卖家:(

网友A:
不给目标板加电,烧写器是否能供电?目标板上面有没有电源指示灯,亮没有?不行万用表量一下VCC是不是有电压输出,有的话,是不是带的动目标板。
软件你都仿真了,没有去看下仿真器设置?下载模式的设置?是不是选的ST LINK,是不是SW模式而非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给目标板加电,烧写器是否能供电?目标板上面有没有电源指示灯,亮没有?不行万用表量一下VCC是不是有电 ...

我用ST LINK V2给目标板供电时,的确能量到3.3V的电压,但是还是下载不了,难道是ST LINK的VCC输出电压很低,问题是我的目标板上电只要870uA,很难想象ST LINK带不动这么大的电流?
还有我在KEIL里面是把ST LINK设置成SW模式  仿真器的确选的是ST LINK,您的意思是觉得我在KEIL里面设置错了,导致ST LINK V2不能单靠VCC SWDIO SWCLK GND这四根信号就能给目标板下载固件吗?请问得怎么设置啊?

网友:
STLINK V2的VCC不是对外供电的,它是检测MCU的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