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试用ST的NFC芯片ST25DV04K,网站有安卓的源码,请教如何生成工程?

楼主(2020-06-15):
ST公司的NFC芯片ST25DV04K,
一边通过I2C总线与设备的MCU通讯,
一边与手机的安卓软件无线通讯,

ST网站下载了安卓的源码,
但本人对安卓系统基本是小白,
鼓捣了1天,没有进展。
请安卓高手,把把脉:是不是用android studio能建立工程?大概如何建立?

网友A:
是的,用android studio配好设备版本和sdk版本直接编译

网友:
要学习用android studio开发安卓app
我买过书学过一点,但还算不上入门
楼主最好先找个现成的APP先用起来再说

楼主(2020-07-20):
引用 网友A:
是的,用android studio配好设备版本和sdk版本直接编译

现在,我用Android Studio 3.2 能新建Hello World!工程,并在模拟器上运行、显示,

请问,这个文件要如何生成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Android Studio 3.2 能新建Hello World!工程,并在模拟器上运行、显示,

请问,这个文件要如 ...

看看有没有.project文件,导入eclipse工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project文件,导入eclipse工程试试。

没有 .project文件,

用Import project(Gradle,Eclipsc ADT,etc.) ,导入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project文件,

用Import project(Gradle,Eclipsc ADT,etc.) ,导入不成功。

你的附件本来就是android studio工程,你用open existing就行了。

网友:
光有Android studio是不行的,还需要Android SDK platform API28以上
配置好Android Studio SDK、JDK环境后,直接使用open project 即可,可能会报错误,同步下gradle即可
附件为编译好的APK

楼主:
原来是Android Studio的版本太低,
用Android Studio 3.2的打开,各种下载,最后死机。
今天升级到最新Android Studio 4.0,就OK了。

中国的技术就这么墙掉了。
感慨、愤怒一下:操.他.妈的墙。

网友:
我这边也选型确定用ST25DV开发了,买了那个80多的开发板,然后今天拿到后想了想 貌似用那个天线的查考设计版就够用了,才40多。 楼主有ST25DV那个天线设计的工具么?

楼主:
用ST网站上的工具。

网友:
电工需要懂的可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