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系统现在到底怎样?有没有前景?

楼主(2020-06-15):
现在大家出门都不带钱包了,买东西亲自去商场的次数也在减少,出门坐公交也不用等了,为什么我们家庭各类电器(电视,电灯,空调,窗帘,音响,投影,)各类电路不能通过APP来控制呢?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为什么就没有这类产品卖呢?是大家没发现这个需求?还是技术不成熟?或是实际需求太少,还是其它原因?

欢迎大家发表看法。

网友:
冰箱、空调、洗衣机、窗帘啥的市面上目前都有APP控制的 缺点是你要是买的不同品牌的还得装好几个APP 一个品牌的还好 他自己的APP就都控制了

网友:
应为不是同一个牌子的,因为国标统一接口也不现实,所以你该选择大厂子的物联网生态

楼主:
这些只是单一控制,我是说第统控制,能设置任何场景

楼主:
全部一个APP来操作,可一键操作一个2个3个或几十个终端设备,可设置任何场景,

网友:
这东西火了十年的概念,还是停留在APP或者面板代替遥控器
开个风扇拿出手机APP,开个电视拿出手机APP。。。

网友A:
看看小米系的价格才决定做不做吧,之前淘宝买了个低功耗WiFi监控摄像头399,然后后来发现小米有功能类似的只要99

楼主:
譬如:通过一个事件,触发一个或多个场景,

楼主:
如一量出现火警,系统自动切断所有终端设备电源,譬如人体移动感应触发一个场景,

网友:
现在智能家居都有,这些功能,有线的宁波智轩,摩根,无线的欧瑞博,云起,都做的挺好的,但是这种工程性质的做到家里都要利润高,所以推广起来还是范围有线

楼主:
现在无线这块,由于几十个模块在一起工作,在收发数据方面有没有什么影响啊,现在市场上用的是什么样的无线方案?请那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B:
你要的现在都有,场景控制和多设备联动,小米和apple的都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C:
通过app控制太麻烦了 AIOT 智能设置自动场景控制 不需要app控制 就算要控制的时候 也是通过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现在都有,场景控制和多设备联动,小米和apple的都能满足你要求

好的,谢谢你

网友D:
装家里感觉没什么用  装需要统一管理的地方如酒店这些地方就可以  因为家里就那么大  你走过去开开关和掏出手机开关没什么特殊意义  还要担心坏了怎么更换
像智能窗帘 也感觉比较鸡肋  就是免去了手动拉窗帘那一个小功能  就得好几千  动作还慢
智能家居宣传的最大亮点就是什么回家给你开好窗开好空调什么的......妈的  进小偷都不知道而且也根本没什么意义
见过最沙雕的功能就是客厅和卧室之间用的智能电视墙  其实就一个云台  平时电视朝客厅   然后你睡觉时可以让电视转一圈转到卧室.......
这TM的要在墙上开个孔装个云台  还TM的要花好几千  加上开墙装修的钱要上W  我TM能在厕所都单独装上电视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app控制太麻烦了 AIOT 智能设置自动场景控制 不需要app控制 就算要控制的时候 也是通过传感器 ...

APP还是要的,比如我在房间才想起客厅空调没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APP还是要的,比如我在房间才想起客厅空调没关,

和你的智能音箱喊一声就好了

网友:
冰箱空调洗衣机,冰箱洗衣机不需要智能控制吧,空调掏出手机打开app半分钟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家里感觉没什么用  装需要统一管理的地方如酒店这些地方就可以  因为家里就那么大  你走过去开开关和掏出 ...

天气暧和还好,冬天的话,很多人在床上看电视 看书 聊天,不愿意起身就感觉要是有这么东西,不用起床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你的智能音箱喊一声就好了

没有外网的话,智能音响还能不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气暧和还好,冬天的话,很多人在床上看电视 看书 聊天,不愿意起身就感觉要是有这么东西,不用起床就解 ...

你可以叫小爱,还有小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外网的话,智能音响还能不能啊?

现在智能音箱都是在线的 需要网络  或者用其他方式 淘宝又智能魔方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智能音箱都是在线的 需要网络  或者用其他方式 淘宝又智能魔方卖

好的,谢谢你

网友E:
智能家居目前觉得是多余的,跟15楼说的那样,功能一点都不智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譬如安全那些,成本还高了,用户不愿意埋单的
倒是楼宇自动化拥有市场,因为均摊下来,控制系统的成本看起来就不会太高,但是功能可以做的很复杂,监控一体,是真正需要的功能,但国内这一块应该还是比较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智能家居目前觉得是多余的,跟15楼说的那样,功能一点都不智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譬如安全那些,成本还 ...

也就是说安防 对讲 控制三位一体系统化。

网友F:
我觉得不实用。
还是手动控制方便。手机APP的话,各种设备有好几种APP,手机屏幕上找APP的图标有点头昏眼花,比较烦。进入APP还要看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气暧和还好,冬天的话,很多人在床上看电视 看书 聊天,不愿意起身就感觉要是有这么东西,不用起床就解 ...

就是一个双联开关的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不实用。
还是手动控制方便。手机APP的话,各种设备有好几种APP,手机屏幕上找APP的图标有点头昏眼花 ...

这只是分散单个产品,如果一个公司的模块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就只要一个APP了,当然需要一个更加人性的的APP。

网友G:
用几年,然后那些面板里吊顶里的遥控接收器电源坏了更换就费劲。
一般的开关电源或者阻容降压供电,我是觉得寿命没有传统的变压器那么长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几年,然后那些面板里吊顶里的遥控接收器电源坏了更换就费劲。
一般的开关电源或者阻容降压供电,我是觉 ...

你好:直接要求厂商更换一个模块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直接要求厂商更换一个模块不行吗?

用上几年,厂商还在不在都难说了

网友:
米家做的不错,还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一量出现火警,系统自动切断所有终端设备电源,譬如人体移动感应触发一个场景, ...

我们曾经规划做过一个床头灯,
夜晚时间,只要手环检测到人从躺的状态转换为坐的状态,就顺次点亮床脚灯,走廊灯,和厕所灯+厨房灯
结果推了好几个地产商都推不动,
单价1200一套,市面也卖不动,
3个工程师,搞了大半年. 大概投入了30多万
最后不了了之.
主要的难点是,手环端不稳定,算法始终没法做到能接收的效果.灵敏度高了,老误报,灵敏度低了,挥几次手都不动

现在我理解,相对比较好的智能家居系统,只有灯这块还算好一点,
空调系统如nest一般,按道理应该可以做的好,但是国内省电习惯,没法推广.
其他安全防盗系统,国内安防公司已经做的很好.

其他的就没先到如何做了

网友:
因为没有必要啊,手机app去控制家电什么的增加了操作的复杂性。直接去按开关它不香吗?

非要说有用的,远程监控家里的环境,遇到火灾、煤气泄漏什么的报警,这种功能可能还有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曾经规划做过一个床头灯,
夜晚时间,只要手环检测到人从躺的状态转换为坐的状态,就顺次点亮床脚灯,走 ...

你的触发设置不对。应该在床底放感应传感器,就不会误触了

网友:
开冰箱之前强制看一段视频,结束自动开门

网友:
看看小米的东西,家里的灯可以改造一下,装个蓝牙开关,配合小米音箱,开灯关灯一句话的事

网友:
开源智能家居控制系统HomeAssistant,可以把不同厂商的设备聚合在一起,可以添加自己的DIY设备,可以设置自动化场景,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小米系的价格才决定做不做吧,之前淘宝买了个低功耗WiFi监控摄像头399,然后后来发现小米有功能类似的 ...

小米的摄像头是垃圾中的垃圾,千万别买,论坛不是一个两个网友买的都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们曾经规划做过一个床头灯,
夜晚时间,只要手环检测到人从躺的状态转换为坐的状态,就顺次点亮床脚灯,走 ...

大佬好,大佬的思维太前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佬好,大佬的思维太前瞻了

呵呵!大概14年我们还做过手机端,万能遥控器,通过手机发到遥控器端,可以整合大多数的带遥控的电器.另外还包含wifi接口.

我们老大想着是雷不死校友的的关系,兴冲冲找学弟牵头,见了雷不死.

不到二十分被打发回来了.说什么没技术前瞻性.

哎!折腾了好多,最后发现,实际上,中国有能力消费智能家居的,真的很少.除了钱,还有就是有闲情享受生活的人非常少.

现在疫情影响出口订单,都不知道做什么东西好了

网友J(2020-07-29):
编辑原因:增加图片。

我自己开发了一套,装自己家里用。150组设备绑定
主机与单火线开关模块

单火线开关模块

手机端APP,可增加多个主机设备

主机端绑定的设备

通过MQTT中转方式来控制,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

网友K:
干就好了,等事态明朗了,你再加入就晚了。也没你什么事情了

网友:
我现在是这样的,喂siri,帮我关灯,siri:ok 搞掂

网友:
在住的房子基本不会去搞,新房还可以考虑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编辑原因:增加图片。

我自己开发了一套,装自己家里用。150组设备绑定

Cool,赞!
层主可否分享下怎么通过MQTT中转方式来控制,比如我X宝买个以太网继电器,他们控制协议像这种私有协议:55 AA AA AA AA AA 03 06 81 00 00 00 00 00 31 16 之类的,如果实现 MQTT透明转发。
阿里云服务器80元搞了一个装一个 EMQTT,服务器端界面如下,请问这种如果实现手机端连接转发到控制端?
我看你这个做的蛮完整,可以考虑写点东西在阿莫开源共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外网的话,智能音响还能不能啊?

没有网络,就是一个摆设

智能家具就是楼宇控制一个分支,只是面向民用,需求更复杂;设备更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L:
Cool,赞!
层主可否分享下怎么通过MQTT中转方式来控制,比如我X宝买个以太网继电器,他们控制协议像这种 ...

1. 自己搭建MQTT服务器
2. 内外网穿透。
3. 主机登陆MQTT服务器
4. 手机端登陆MQTT服务器

开源后面再看看吧。

网友J:
我的指令控制也是按照中文写法控制的。

网友:
伪需求。
都是一些简单技术的堆砌,比较适合青少年科技活动作为选材。

网友M:
引用 网友J:
编辑原因:增加图片。

我自己开发了一套,装自己家里用。150组设备绑定

层主NB。
单火电取电的千古难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用的啥协议?ZIGBEE吗?

网友M:
我觉得自动开关窗户的功能还是很有刚需的,其它的都是噱头。就象宝马智能钥匙一样,功能和界面花里哨的,不如五元一个的传统86开关。

BTW,施耐德又通过猎头来找我了。
2010年,施耐德找过我,在深圳福华CBD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上面,即嘉里中心上租了几百平米的办公室,大张旗鼓地搞了几年智能家居,2015年全部裁撤。上个月又来找我,那个HR还SB一样的问我能做多久,我跟她说她们公司这个智能家居事业部能做多久我就能做多久。

好多技术的应用推广与配套技术或基础技术的成熟度关系比较大。
目前叫得很响的一是蓝牙5.0,号称可以传1500米,能自组网。二是Zigbee3.0,号称统一协议,互联互通。早先的zigbee一千种应用就有一千种协议,自己搞死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M:
层主NB。
单火电取电的千古难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用的啥协议?ZIGBEE吗? ...

1. 单火线采用RCC电源,输入范围 AC 12V - AC 265V
输出3.3V - 5V。
2. 通讯使用433M无线通讯,模块工作电流:3~4 mA

由于功耗问题,RCC电源是非隔离。
3W LED 不会有鬼火现像。

这个模块可支持原线路的双控开关,在不修改原线路条件下,可以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K:
干就好了,等事态明朗了,你再加入就晚了。也没你什么事情了

说得很对,但也不一定,MTK就是从来不喝头啖汤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层主NB。
单火电取电的千古难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用的啥协议?ZIGBEE吗? ...

何来“单火电取电的千古难题”一说???
我现在搞的单火开关蓝牙、zigbee都有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何来“单火电取电的千古难题”一说???
我现在搞的单火开关蓝牙、zigbee都有在用。 ...

厉害了,我2012年做这个玩意儿的时候,单火线取电遇到节能灯会出现鬼火。

网友:
有,但是不是一般小公司的菜

网友(2021-05-28):
这种方便和个人隐私是矛盾的,所以市场有限。 有付费能力的觉得自己隐私还是值点钱的,不会想让家里的一举一动全都上云。觉得自己隐私不值钱的舍不得或买不起这些个智能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自动开关窗户的功能还是很有刚需的,其它的都是噱头。就象宝马智能钥匙一样,功能和界面花里哨的,不 ...

智能家居,要搞成生态才行。单看终端设备,现在很容易了

网友:
炒了很多年了,智能家具的生态能做得实用就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指令控制也是按照中文写法控制的。

卫生间有人,你以为他忘记关了。手机来个操作,有没有很惊讶,停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小米系的价格才决定做不做吧,之前淘宝买了个低功耗WiFi监控摄像头399,然后后来发现小米有功能类似的 ...

低功耗WiFi监控摄像头,功耗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