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高于同步升压芯片的输出电压,会出现什么后果?

楼主(2020-06-15):
输入电压3.0V~4.2V。
同步升压芯片的输出3.6V。
如果是输入电压为是4.2V时,升压芯片会损坏吗?(电压直通过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应该不会

网友A:
芯片不工作,输出经由电感->肖特基直接出去。小心别短路

网友B:
有升压降压做在一起的,以前用过。功能是OK的,价格会偏高。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不工作,输出经由电感->肖特基直接出去。小心别短路

不会短路。
而且负载电流很小且很平稳,看来我可以直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升压降压做在一起的,以前用过。功能是OK的,价格会偏高。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

一起的价格高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升压降压做在一起的,以前用过。功能是OK的,价格会偏高。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

mp2155, tps63000

或者用一般的boost接成sepic,也是升降压都可以,就是效率低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短路。
而且负载电流很小且很平稳,看来我可以直接使用了。

注意电压会变成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