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IO控制四个LED如何实现

楼主(2020-06-15):
常用的貌似都是3个颜色的LED

网友A:
可以办到,两个发光二极管的四个状态,即全亮、全灭、一只亮一只灭
电路上有考究,发光二极管的门限电压为2V,串联之后为4V,将两只二极管串联后正极接+3.6V,负极接地,两只发光二极管均不亮,00。
中间接IO口,当IO输出为悬空时,两只发光二极管均不亮;
            当IO输出为高时,下面的发光二极管亮;
            当IO输出为低时,上面的发光二极管亮;
            当IO输出为高低交替的振荡时,两个发光二极管均亮。
完成,一个IO控制四种状态。

楼主:
暂定了TM1803

网友:
这个,会比带IC的LED便宜不?例如WS2811  WS28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办到,两个发光二极管的四个状态,即全亮、全灭、一只亮一只灭
电路上有考究,发光二极管的门限电压为2 ...

是stm32的控制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