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屏调试问题求助

楼主(2020-06-16):
大家好,最近在调试GT911的4.3寸电容屏。碰上这样的事情。
配置是成功的,版本号和产品ID都读取正常。
但是就是INT脚的输出电平不正常。我要设置INT脚是低电平触发的。地址0X804D设置为0X3D

我调的汇顶gt911的电容触摸屏,通电后 用示波器测中断引脚时,没触摸时就一直有中断信号产生。随着触摸点增加中断信号逐渐变宽。不是应该触摸后才产生中断吗?
有坛友做过单片机驱动GT911触摸屏的经验吗?帮忙指导下

网友:
GT911没点就一直有中断,是软件没配好。你查一下网上说的就知道了,配好就没问题了。GT911用过很多年了

网友A:
你根据触摸点来判断有没触摸按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根据触摸点来判断有没触摸按下呢

当前触摸情况寄存器地址        0X814E
,这里一直读到0x80或者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