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我的过压断流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0-06-16):
如题设计了个过压断流电路,不知有没有问题,特发坛上让大伙看一下。原理是负载的地正常时通过场效应管接电源的地,过压时负载地悬空。
电源5V5A,保护转折点为5.2V多一点,希望电源坏了电压升高在电压升高到5.6V之前关断。

网友:
加点回滞好一点(参考施密特触发器那种),
这样可以避免刚好在临界点反复开合.

网友A:
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上面说到临界点反复震荡的问题,要做成迟滞比较器。第二个就是NMOS内部到体二极管已经将GND_V到GND导通了,无法进行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上面说到临界点反复震荡的问题,要做成迟滞比较器。第二个就是NMOS内部到体二极管已 ...

还有一个问题你也忽略了,就是过冲强度。瞬间来个高压大脉冲有可能把后面整个烧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