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串口下发系统时间的工具

楼主(2020-06-16):
本人比较菜,不会上位机软件开发。求助各位坛友,有没有现成的串口助手或者其他工具可以下发系统时间?最好包括年/月/日/时/分/秒。格式不限。

网友:
楼主等我一会

楼主:
谢谢,麻烦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麻烦您了。

新鲜出炉的,凑合用吧,应该能看懂协议吧

帧头 AA  1B
长度 xx xx 2B
命令 FE 1B
时间 xx xx xx xx xx xx 6B
校验 xx xx 2B
帧尾 55 1B

校验 初值FFFF 多项式8005  X16+X15+X2+1
串口默认 8N1
接收不管哦,只管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鲜出炉的,凑合用吧,应该能看懂协议吧

帧头 AA  1B

厉害!快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鲜出炉的,凑合用吧,应该能看懂协议吧

帧头 AA  1B

额滴神啊~
你这么短时间就写个软件啊~
牛逼~

网友:
肯定是现成的  改写几个语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鲜出炉的,凑合用吧,应该能看懂协议吧

帧头 AA  1B

膜拜一下!!

网友B:
这是什么语言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语言开发的?

c#。。。

网友C:
可以用SecureCRT串口工具的脚本功能。如下脚本实现每隔一秒发送格式为"[20200616-123015]"的字符串,循环发送1000次,并将发送次数和内容显示在工具的状态栏上。
将脚本保存为.vbs文件,SecureCRT中先打开需要发送的串口,然后执行“脚本”--“发送”,选择发送该脚本即可。
这么简单的脚本相信你可以看懂的,根据自己需要修改吧

VBS Code

#$language = "VBScript"
#$interface =
"1.0"

crt.Screen.Synchronous =
True

Dim Counter

Sub Main
    Counter =

Do While Counter < 1000
        Counter = Counter +

Dim str
        str =
"[" & Format_Time(Now, 1) & "]" & chr(13)
        crt.Screen.Send str
        crt.session.SetStatusText(Counter &
" " & str )
        crt.Sleep

Loop
End Sub

Function Format_Time(s_Time, n_Flag)

Dim y, m, d, h, mi, s
    Format_Time =
""

If IsDate(s_Time) = False Then Exit Function
    y =
cstr(year(s_Time))
    m =
cstr(month(s_Time))

If len(m) = 1 Then m = "0" & m
    d =
cstr(day(s_Time))

If len(d) = 1 Then d = "0" & d
    h =
cstr(hour(s_Time))

If len(h) = 1 Then h = "0" & h
    mi =
cstr(minute(s_Time))

If len(mi) = 1 Then mi = "0" & mi
    s =
cstr(second(s_Time))

If len(s) = 1 Then s = "0" & s

Select Case n_Flag

Case 1

' yyyymmdd-hhmmss
        Format_Time = y  & m & d  & "-" & h  & mi  & s

Case 2

' yyyy-mm-dd
        Format_Time = y & "-" & m & "-" & d

Case 3

' hh:mm:ss
        Format_Time = h & ":" & mi & ":" & s

Case 4

' yyyy年mm月dd日
        Format_Time = y & "年" & m & "月" & d & "日"

Case 5

' yyyymmdd
        Format_Time = y & m & d

End Select
End Function

网友:
免费软件的话可以使用开源的llcom项目( https://gitee.com/chenxuuu/llcom ),支持lua脚本

--循环发送当前时间,间隔1000ms
sys.taskInit(function ()
    while true do
        local str=os.date("%Y-%m-%d %H:%M:%S")
        log.info("send data",apiSendUartData(str),str)
        sys.wait(1000)
    end
end)

网友:
2楼真牛,直接现写了一个程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鲜出炉的,凑合用吧,应该能看懂协议吧

帧头 AA  1B

太感谢了,这是私人订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收.................

收到,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SecureCRT串口工具的脚本功能。如下脚本实现每隔一秒发送格式为"[20200616-123015]"的字符串,循环 ...

多谢!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分享一下代码 我给我这边一个小弟 学习一下

网友:
2楼牛,这么快就写出来了

网友:
2L充分说明了我们C#党的生产力

网友:
这个东西用python写个脚本就可以了, 研究一下也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