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 决定遥控电路板的频率配对?

楼主(2020-06-16):
一些低端的遥控玩具中   有27M  33M 40M 49M。。这类电路没有单独的对码  上电就自动匹配了(超再生电路?)
小白不懂,看元件   很多电路板大同小异,遥控板和接收板上都有3pin或4pin的有源晶振  貌似是配对的关键?
如果原来是33M的一对板子,都换27M的有源晶振   是不是就能在27M频率下对上了?

网友A:
超再生,那是载波频率吧,数据调制进去发出去,另外一边解调后给mcu.只换晶振不调试参数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再生,那是载波频率吧,数据调制进去发出去,另外一边解调后给mcu.只换晶振不调试参数应该不行 ...

超再生还是超外差啥的 我还真分不清楚

网友:
换晶体完事!如果再去匹配收发电路的频率,有那么多精力还不如买一对新的,便宜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