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 ESD问题,为什么ESD不起作用?

楼主(2020-06-16):
做个摄像头使用的是usb3.0的端口,使用了ULC3304P10做了静电保护,但是还是遇到静电就死机,这是为什么啊?还有那么不对吗? 路线是  usb接口外壳(电脑)->usb线->usb摄像头主板,测试点是usb接口外壳,esd处理位置是在usb摄像头主板上,貌似也啥毛病啊,usb外壳和usb线的编织网连接在了一起,也接主板的地线,难道应该把usb的编织网地线接个电阻接地吗?

单独做两个测试,使用的是usb2.0

找了块之前的小板子,如下

貌似这玩意一定作用也没有,他的作用仅仅是保证元器件不坏?可是手册不是这么说的啊!目前感觉这货一点用没有啊,感觉挂的更嗨了!

更新:换了个esd测试点死的更快,那就是电脑的电源线,直接打电脑电源线的地,死的好惨啊,秒死,看来还要解决一个电脑电源的问题,dell的电脑啊。。。好不给力啊

悲剧啊,遇到个尴尬问题,描述如下:

我们是整个设备,有个金属台车,台车上装电脑,电脑usb口接相机,esd释放位置是台车上螺丝,台车上有个公共接地端,电脑电源的地线和输入地线就接在了这儿,现在对台车的螺丝进行esd测试,相机秒死,比直接对usb口还用,这个是什么鬼?太尴尬了!

//19.52继续更新
我把dell的电源拆了,发现做了很好的ESD的处理,在电源入口做了放电pin,1M电阻PE电阻等都有,可是为什么直接在PE上接触6000v还是会影响usb口,导致设备死掉呢?是因为的地没处理好吗?可是还怎么处理呢?

网友A:
电阻并电容到地,具体值要测试,不合理会导致辐射超标

网友B:
usb3本身就是不可靠的,我们前年就全部回退到2.0模式了。步子太大把蛋扯碎了。事实证明,1.5gbps的sata就能良好工作,线损和插损都相当低。用3.0设备总是会出现各种兼容性问题,跟主板不兼容,跟hub不兼容,主板不识别,传输频繁失败,设备频繁掉线,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并电容到地,具体值要测试,不合理会导致辐射超标

现在我是在外壳地和数字地之间并了个3m的电阻,接了1000nf的电解电容,做6000v的接触的时候,还是会被弄死,本身usb也加了TVS,脑袋大了,实在想买不明白还有啥能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3本身就是不可靠的,我们前年就全部回退到2.0模式了。步子太大把蛋扯碎了。事实证明,1.5gbps的sata就能 ...

没办法啊,我们是一个摄像头回传数据,想用usb2.0都不行哈,usb2.0的数据量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是在外壳地和数字地之间并了个3m的电阻,接了1000nf的电解电容,做6000v的接触的时候,还是会被弄 ...

用1M和100nF MLC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M和100nF MLCC试试

usb2.0给的是1m 4.7uf 250v,但是我手头没有,我一会焊个1m 4.7uf 和100uf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M和100nF MLCC试试

试验了一样死!没任何悬念的嘎嘣脆的死翘翘了

网友A:
有没有测过usb的眼图?会不会本身就已经垂死挣扎了。也可以换根好点的线试试

网友C:
台车接地不行?

网友D:
还是地线的问题,换台电脑试试看。

网友E:
这个?

看人品吗?  有时确实一把就过, 有时调好久。

网友F:
USB外壳地和信号地隔离试一下,中间加1nf/2kv电容耦合

网友G:
目前做的USB3.0还真没做过保护  不晓得后面会出问题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过usb的眼图?会不会本身就已经垂死挣扎了。也可以换根好点的线试试 ...

没测过,感觉应该还好,线已经很好了,不过我基本知道为啥了,但是好像无解!

台车上的PE和电脑的PE是接在一起的,ESD的测试点就是台车螺丝,理论上实际和电脑没啥关系,静电应该直接就顺着PE走了,可是并没有,直接进入了整个电脑,我把电脑电源拆了看了一下,里面GND和PE也是隔开的,放点pin+1M的电阻,就是做成这样了还不行,我也无奈了!

后来测试,直接把电脑的PE给断开和台车PE不连接,直接打台车螺丝,还是不行。。。。我就有点懵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车接地不行?

目前可能解释的应该是这个,但是台车的PE是直接螺丝拧在底板上,不应该不行
现状是:
台车上的PE和电脑的PE是接在一起的,ESD的测试点就是台车螺丝,理论上实际和电脑没啥关系,静电应该直接就顺着PE走了,可是并没有,直接进入了整个电脑,我把电脑电源拆了看了一下,里面GND和PE也是隔开的,放电pin+1M的电阻,就是做成这样了还不行,我也无奈了!

后来测试,直接把电脑的PE给断开和台车PE不连接,直接对台车螺丝,还是不行。。。。我就有点懵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地线的问题,换台电脑试试看。

送检的设备,不能随便换大件了,里面小打小闹的搞搞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

看人品吗?  有时确实一把就过, 有时调好久。

可能吧,可能我最近人品不好,nnd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外壳地和信号地隔离试一下,中间加1nf/2kv电容耦合

这个不太好操作,用的是一体机,另外主板的usb口和gnd是连接的,怎么处理?gnd对pe有一个1m电阻+放电pin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做的USB3.0还真没做过保护  不晓得后面会出问题不哦

保护他不坏实际容易,但是保护他不受干扰,就脑袋大了

网友H:
USB的ESD着实很奇怪
印象中,要选那种两头导通的线材,而且阻抗越低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USB的ESD着实很奇怪
印象中,要选那种两头导通的线材,而且阻抗越低越好。 ...

不都是两头导通吗?不导通怎么用?你说的是金属外壳对外壳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都是两头导通吗?不导通怎么用?你说的是金属外壳对外壳吧?

有的万用表直接测不是导通的。
我们买过两头都是公头的USB3.0线材,测起来相差很大。

网友:
理论和实际还差很远啊,产品测试马虎不得

网友I:
从你的图看,USB外壳是直接跟信号地连在一起的,你打台车相当于直接打在USB信号地上了,可以考虑隔离一下。
对于静电问题,主要是直接干扰和耦合干扰。
1,对于直接干扰,接地很关键,接地接好了成功一半,让静电从地上流走,不经过敏感电路。
2,对于耦合干扰,USB走线,USB的屏蔽不良,信号质量差,都会造成抗干扰能力下降。
3,USB没有恢复机制,设计时需要考虑到中断后的恢复,利用外部复位等手段。
总之就三个手段,接地,屏蔽,隔离
EMC问题是系统问题,把整个产品照片放出来,更利于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网友I:
还有你这个转接板,没有控制阻抗,信号质量肯定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的万用表直接测不是导通的。
我们买过两头都是公头的USB3.0线材,测起来相差很大。 ...

那是良心线材,应该给你加个1m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你这个转接板,没有控制阻抗,信号质量肯定好不了

我还是控制了一下的,只是没那么精细而已线是0.3mm间距0.2根据手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你的图看,USB外壳是直接跟信号地连在一起的,你打台车相当于直接打在USB信号地上了,可以考虑隔离一下。 ...

恩,我我画个图,现在图都分崩离析的

网友:
差分对走表层离usb座子外壳脚太近了。以前做的一款铁壳设备,复位线走在表层,靠近sff光模块,一打就复位,改版走内层好了。

网友J:
建议插接一个比较好的hub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插接一个比较好的hub试试

hub根本都不灵,秒完蛋

网友K:
引用 楼主:
hub根本都不灵,秒完蛋

那就是你本身的信号地就问题了,信号线,地,电源,你试着打一下USB外壳,如果死掉,那么做隔离,USB外壳与PE相连接(USB信号走线与外壳之间距离越远越好), 信号地与PE之间加RC(1812以上,电容选X电容4n7左右)。 如果打USB信号线死掉,加ESD器件, 打的同时看浪涌波形,如果严重的话,信号线每走线7--10CM左右加一个ESD,一直加下去。ESD器件对浪涌路径会有一个有效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就是你本身的信号地就问题了,信号线,地,电源,你试着打一下USB外壳,如果死掉,那么做隔离,USB外壳 ...

先说一下现实环境,这是一个usb摄像头,usb线材大约1.5m,这已经是尽力短了,不能再短,所以每隔7-10cm加一个esd不现实了,现在usb的外壳和PE是直接连接的,问题奇葩的是把usb插入电脑,打usb电脑端,随便打都没啥事情,但是打设备端的编织网瞬间完蛋(编织网和usb外壳连接),编织网通过个1M的电阻接主板GND 跨了一个4.7nf 50v的电容,把电阻拆掉,直接编织网接主板反而能够多坚持几次,电阻是用普通色环1/4w的,电容一个电解电容,我实在想不出来还哪儿有问题了,nnd!

现在给我最大感觉是,静电没有全部跑向Pe,还是跑向了GND,所以GND瞬间完蛋,我把usb信号线都断开,就留下了电源,打屏蔽网单片机还是会被受干扰,还是可能重启。。。。也就是说,是顺着电源过去了,可是我明明接地了啊!!懵逼啊

网友K:
那明显确定是信号地和电源的问题,如果只是单纯USB摄像头产品,那就有可能与摄像头的IC有关系,你查一下IC能耐多少KV?
电源与地之间增加TVS之外。如果IC确实耐压不行那就看情况增加硬件复位电路。
另外你上图的板上ESD器件是否离插座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明显确定是信号地和电源的问题,如果只是单纯USB摄像头产品,那就有可能与摄像头的IC有关系,你查一下IC ...

理论上肯定是信号地和电源之间出现了问题,usb摄像头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是用的第三方的,所以摄像头的主板基本是动不了,只能想办法解决电源和地的问题!这个usb摄像头是通过电脑电源取电的,也就是用电脑的5v,我拆了电脑电源看了一下,电脑电源在GND和PE之间做了放电pin跨了一个1m的电阻,所以应该也可说做的到位,但是就是这样做esd,还是会把鼠标,键盘等外设干完蛋,只是他们能瞬间恢复,但是摄像头这玩意好像协议的问题决定了,没法瞬间恢复,这有点尴尬了!!所以只能想办法往死做中间链路的防静电,非常吐血!

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把一条剪断的usb插入电脑,打这条线的屏蔽线,这条线的其他先能够明显有感觉,也就是根本没卸掉,我把电脑usb口插入了另外一条线,另外一条线的屏蔽层直接接PE了,也就是说等于两条线的编织网都直接接了PE,可是一打还是一个死,太娘的奇怪了!

另外图上板子我没用了,给拆了,感觉作用不大,或者说没用!

奇怪的问题,是有时候做esd的时候,usb口,外壳会对其他的线路放电,这个尴尬了!!usb口没的换啊!在电脑上!

//----尴尬的问题啊
我把单片机的数据线都拆了,单片机这个板自就留下了个电源,通过屏蔽网,屏蔽网直接接了电源GND,然后另外一段还是插电脑,测试点还是靠近单片机的端的屏蔽网,还是一打就死,心态有点崩了,这咋弄,貌似没东西可排除了!

楼主:
//我觉得应该回来更新一下这个问题,以后大家遇到这个坑也好躲一下

网友:
弄好了吗

网友:
持续关注,目前也有类似的问题在解决,也是外购摄像头的

楼主:
现在弄好了,哈哈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