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板间通信,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楼主(2020-06-16):
如题,使用的是zynq和ep4ce6,
通信带宽在50Mb/s以上,最好能够达到100Mb/s,注意是b/s而非B/s
通信需要引脚尽量少。
通信方向为双向,当然,总zynq到ep4ce6多,反过来的少。
通信距离在600-1000mm,不超过1000mm。

目前能够想到的是通过芯片内置的lvds,不知道能否行。
其他的比如TLK1221,占用的fpga引脚比较多,暂时放后面考虑。
但是通过查资料发现,lvds如果片间通信,因为跨时钟,误码率比较高。
这就有点迷茫了。

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共地良好就首选LVDS,否则就以太网

网友:
顺便说一句近距离以太网可以不用PHY

网友A:
LVDS加编码会好很多,PS(zxq6大神好久不见)

网友B:
cdbus 32 位開源 IP 核,50Mbps,rs485 or mlvds,如果只要單向 lvds 也可。

1000 米感覺太長了,要做實驗調調看。
這個應該不能稱之為板間通訊。。。

网友:
楼上,是1000mm

网友:
PCIE可否可行或者USB

网友:
产品打算上 12G-SDI   一根线

网友:
1000mm用同轴线随便搞吧

网友C:
lvds 再加一对时钟线 妥妥得

网友D:
好像现在的DSP与FPGA有一种高速通信接口,可以试试实现这样的IP.

网友:
LVDS数据线(1对)+时钟线(1对)最适合,成本也低,只用两对IO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现在的DSP与FPGA有一种高速通信接口,可以试试实现这样的IP.

你说的应该是SRIO,SRIO应该传不了10米,而且楼主要求速率不高,用不着GTX

用LVDS的话可以选不带GTX的FPGA,实现起来还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应该是SRIO,SRIO应该传不了10米,而且楼主要求速率不高,用不着GTX

用LVDS的话可以选不带GTX的FP ...

请问一下,如果选用LVDS,那么,能不能用一对线完成发送?也就是txp和txn,不再另外发送时钟。
双方是zynq的xc7z020,另外一端是ep4ce6e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lvds 再加一对时钟线 妥妥得

必须要2对吗?一对线能否完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DS加编码会好很多,PS(zxq6大神好久不见)

见笑见笑,不是大神哈,很多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bus 32 位開源 IP 核,50Mbps,rs485 or mlvds,如果只要單向 lvds 也可。

1000 米感覺太長了,要做實驗 ...

锅,是1000mm,不是1000m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如果选用LVDS,那么,能不能用一对线完成发送?也就是txp和txn,不再另外发送时钟。
双方是zyn ...

不用GTX的话没办法从一根数据线里恢复时钟,估计只能把LVDS当速度快一点的串口来用

或者用接口芯片,美信、TI都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GTX的话没办法从一根数据线里恢复时钟,估计只能把LVDS当速度快一点的串口来用

或者用接口芯片,美 ...

再请教一下,如果用ds90lv001这个,好像就是一个lvds输入和lvds输出的一个缓冲器啊,这个能够用一对lvds传输数据和时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如果用ds90lv001这个,好像就是一个lvds输入和lvds输出的一个缓冲器啊,这个能够用一对lvds ...

不好意思,截图的时候没仔细看,这些芯片确实和你的要求不符
我的本意是用芯片来取代FPGA GTX的功能。比如两块板子一个用串行器,另一个用解串器。
以前用过MAX9260,还有一些SDI编解码芯片,都是类似的用途。

网友:
用百兆/千兆以太网PHY,preamble和sfd之后就传你的数据,不用做IP之类的协议

网友:
一根线传时钟数据就只能gtx了,lvds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