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F/16.8V超级电容启动汽车实测

楼主(2020-06-16):
        开的一辆2007年的老宝来,怕电池没电买了一个可以启动汽车的大号充电宝。

        今年疫情车一个星期没用,想启动给电池充点电,无法启动。
总算用到我的大号充电宝了,检查电量是满的,并在电池上还是无法启动。
把大号充电宝充满电断开汽车电池还是无法启动。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关键的时候用不上,看来用大号充电宝不是好的选择。
买了LSUS 2.8V 3000F的法拉电容6只,(电容尺寸:长55*宽55*高155
1颗电容重量0.67公斤)组装成500F/16.8V超级电容用它来启动汽车应该可以。

        对500F/16.8V超级电容进行测试。充电到14V以10A电流放电至10V用了2分54秒。
效果很好,以汽车启300A电流算可以坚持5.8秒。
没有内阻测试仪用电子负载估算了一下内阻大概在5毫欧。

        买了个外壳。

        做好的样子,启动线、充电线都可以放进去。

        大号充电宝可以给500F/16.8V超级电容进行充电。为限制电流在20A以下串联了一个汽车大灯灯泡。

        断开汽车电池启动实测,10V以上很强劲的启动,8V以上都可以启动汽车。
低于8V汽车的启动继电器不能正常吸合,偶尔吸合也能启动汽车。

总结:1,500F/16.8V超级电容启动汽车性能很好是很好的选择。
      2,测试后充电到14V一个多月后还有13V自放电还能接受。
      3,电容的一致性较好,充满电每个电容电压相差在0,1V以内。
      4,缺点是当移动电源用体积大、重量重、容量小。

网友:
这种超级电容贵不?

网友:
告诉我价格,让我死心

网友:
试验可以,但不实用,电容比电池的还贵了吧,还不如买个电池

网友A:
疫情期间我停了38天能打着火,可前段时间停了仅6天就不行,很是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疫情期间我停了38天能打着火,可前段时间停了仅6天就不行,很是奇怪

过放,电池电极酥了,
最让充电上去了,后续多次启动,迟早会出问题.

网友:
多少钱? 采购链接方便私下给一下不?

网友B:
我用二手Maxwell超级电容启动四缸柴油发电机组,冬天温度7-8度时都没问题,经常好半年才用一次。原来铅酸电池经常坏,不是用坏,而是放坏的。用了超级电容后终于一劳永逸地完美解决这个问

楼主:
某宝25元一只,搜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疫情好一点之后 直接车换了一个电池,也才200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二手Maxwell超级电容启动四缸柴油发电机组,冬天温度7-8度时都没问题,经常好半年才用一次。原来铅酸电 ...

能否详细讲一下你的配置,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也是人才啊,我只有一次车里手动强制把照明灯打开没有关,放了两天启动不了,然后买了根线搭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详细讲一下你的配置,我也想做一个

Maxwell原来里面是三组每组六个电容串联,耐压48伏,可以从桩头处割断拆出三组单独用,保护电路不要了,拆了发电机组原来的电瓶直接接上就可以用了。我一般起动后,看充电电流表没有充电电流就关了充电,怕万一充电发电机坏充坏电容,一般十分钟内就可以充满了。我试过在热天单用一组可以启动三四次。不过我现在是把三组并联一起用。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这个已经找到了
超级法拉电容 2.8v3000F 韩国 LSUC方形 点焊机2.7V 汽车储能电容
30元一只,5只150元,价格还可以接受。

网友:
这个还不如买锂电池呢,比如日立1280120,记得放电能力是1KA。或者是日立40105,直接就是4个一组接正负极就能用。 价格都在120左右。

网友:
不如用电池,容量小,自放电高,  这玩意不会坏?

网友D:
最关键的是法拉电容那自放电率,想用的时候没电了,还要找地方先充电。容量也比锂电池差远了。

网友E(2020-12-09):
引用 网友D:
最关键的是法拉电容那自放电率,想用的时候没电了,还要找地方先充电。容量也比锂电池差远了。 ...

说是半年才降到11V

网友:
本来带启停的车,Q85的电瓶换了个汤浅55d23. 感觉充放电明显弱了,也许ecu不适应,准备并联超级电容等效一下,同款车有人改过,说效果好,

打火快
噪音都小了:也许火花塞点火改善了。

就是发动机舱温度高,长时间容量会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是半年才降到11V

11V基本上就在打不着火的边缘了。对于由启停功能的车来说还是不错的,不过问题是装了这个东西进去,玩意着火咋搞?保险还不赔的

网友F:
负极安装开关,停几个月都没事。

网友:
我买了一箱Maxwell的,18只48V的那种。拆成3组,分给两台车用了。昨天才装好一台车,还没体会到效果。测试的时候觉得漏电很小。自己搞了均衡板,充满,电压稳定后,一周后再测,电压跌落不到0.3V,还在15V以上,折算下来远小于1mA。6串内阻大约2mR。

网友:
个头太大,寻空间安装是个麻烦事。

网友:
上传两种超级电容的规格书,都是3000F的。
一个标称电压2.7V,一个2.8V。

网友G:
有人试验不用用前充好电,直接并在汽车电池上利用蓄电池浮电充电,等电电容充好电后就可以启动汽车了;这个从原理上来讲是由于电瓶亏电但是空载时电压还是比较高的,可以给超级电容充电,电容充满电后可以大电流放电。除非电瓶完全没电,空载测量电压很低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二手Maxwell超级电容启动四缸柴油发电机组,冬天温度7-8度时都没问题,经常好半年才用一次。原来铅酸电 ...

用超级电容启动柴油发电机,这方案妙啊!以后做工程就用这个方案

网友:
我想知道,这些超级电容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寿命多长?容易失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人试验不用用前充好电,直接并在汽车电池上利用蓄电池浮电充电,等电电容充好电后就可以启动汽车了;这个 ...

还有一种更牛逼,内置升压电路,即使蓄电池电压低了,也能给超级电容充电。充满以后超级电容再高压直接并联到蓄电池上,然后点火。不过我还是坚持用动力电池的方案。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负极安装开关,停几个月都没事。

你当这是山东造的那种电动老头车啊,还加负极开关。你敢断电分分钟给你把车子恢复出厂设置,能锁上的都给你锁上了,4S店分分钟教你做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当这是山东造的那种电动老头车啊,还加负极开关。你敢断电分分钟给你把车子恢复出厂设置,能锁上的都给 ...

这样吗?我没听说过恢复出厂设置。就记录仪恢复出厂时间而已。我的是RAV4  我就安装了负极开关   没见什么不正常啊。

网友:
体积大,容量小,不如A123并组,这个做点焊机合适的很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样吗?我没听说过恢复出厂设置。就记录仪恢复出厂时间而已。我的是RAV4  我就安装了负极开关   没见什 ...

大众的什么一键升窗,天窗开关,都要重新设置,倒车影像和CD会锁住去4S解锁起码400块,当然你愿意把车机拆下来,淘宝去找人买码也可以。小白还真搞不定,就算是老司机也不愿意每次开车都折腾一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众的什么一键升窗,天窗开关,都要重新设置,倒车影像和CD会锁住去4S解锁起码400块,当然你愿意把车机 ...

好流氓的设计。还有什么车型是这样的。大伙说下哈,下辆车不能买这样断电就锁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众的什么一键升窗,天窗开关,都要重新设置,倒车影像和CD会锁住去4S解锁起码400块,当然你愿意把车机 ...

好流氓的设计。还有什么车型是这样的。大伙说下,下辆车不能买这样断电就锁住的。

网友(2021-01-08):
汽车搭电万一搭反了会不会烧东西,

网友:
这东西肯定比电池寿命长,不过体积太大了

网友:
为了发动车子,实在是没必要。
3AH左右的12V锂电池,先用长线并上,给蓄电池慢慢充10分钟。再短接,直充10分钟。断开锂电池就可以打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