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与板连接方案选择?

楼主(2020-06-16):
想加一个4G功能,但板子上没有空间了。想多加一块板,板与板之间用2.54间距插针连接。如下图所示

但壳内空间只有8mm高,插针这种方案就太高了。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矮点的方案。

网友:
有更短的排针,如果还不行就只能贴上去了

网友:
软排线。FPCB

楼主:
成本太高

网友:
我靠,这还嫌成本高。你这卖的多低?插座最矮的可能时1.0间距的 你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A:
用这种通孔排母就可以了

网友B:
4G模块难道不该用PCIE接口,高大上。都上4G了,不在乎这点成本了吧。

网友:
进口以前上看到的,很喜欢。也不知道哪里能买到。

网友:
BTB连接器

网友C:
1.27mm的板对板连接器间距为6.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4G模块难道不该用PCIE接口,高大上。都上4G了,不在乎这点成本了吧。

我也有这种想法,用MINI PCIE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通孔排母就可以了

排母是5mm,板我算1mm,排针要3mm。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7mm的板对板连接器间距为6.5mm

这个可以奥

网友:
那种圆孔的可以做矮一些:圆孔的母座是台阶状的,只需要把底板的洞留大一些,让最粗的都沉到板里面,这样整体高度很小,高度4mm的样子吧。

网友:
用2.0的排针

网友:
2.0排针正好啊

网友:
板对板连接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这种想法,用MINI PCIE接口

从PCIE换到贴片了,太占地了,结构不灵活。

网友:
http://www.lyconn.com/m/prod_vie ... 89:3&typefid=89
2.54mm单,双排排母;蜈蚣脚
还有1.27,2.0

网友:
排针可以定制高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