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D32F103上开发USB Device,哪个USB库好用点?

楼主(2020-06-16):
今天调了大半天GD32的官方库,用不了……
搜了下,除了GD32官方库,还有TinyUSB,TeenyUSB,libopencm3这几个开源库,请教下,哪个库好用点?

网友:
过年时候研究了一个多月的TEENYUSB,说明比较多。其它的不知道。
但是他的CDC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可以设置波特率。

网友:
这个我没用过,还真不知道。在我这个板块问,可能不会引起真正知道答案人的注意。

网友A:
难道不是拿ST的先开发,然后移植过去么 GD有移植手册的,小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拿ST的先开发,然后移植过去么 GD有移植手册的,小改一下就可以

是的,应该拿 ST 的 USB 协议栈,对比一下,小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拿ST的先开发,然后移植过去么 GD有移植手册的,小改一下就可以

我写的usb程序,st上正常工作,到GD上就时不时挂了,问了几个gd的fae也没找到原因,(有fae说板子问题,但都是批量生产的一直正常使用的)

网友:
只用过ST的,现在ST的USB库也有两种,STL和HAL,感觉可以参考HAL的移植下。

网友B(2020-11-28):
请问lz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解决了么?

解决了,最后简单移植了一个tinyUSB

网友(2022-03-30):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最后简单移植了一个tinyUSB

HAL的库直接使用 没有任何问题GD32F107 GD32F307 GD32F407  主设备MSC U盘,从机U盘虚拟磁盘,从机HID全部正常!

网友:
gd的usb例程就很好改

网友(2022-09-08):
参考HAL的移植,正在画板子,完了马上试下!

网友C:
最近也在测试GD32F103的USB,跟上位机通信。上位机发送的命令,这个板子能回发数据,但是一直反复重复发送数据不停。直到上位机发下一条命令过来,这个板子回发对应的数据,然后一直反复重复发,不停……
不知道有没有坛友遇到过。 在STM32F103上正常,一收一发,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在测试GD32F103的USB,跟上位机通信。上位机发送的命令,这个板子能回发数据,但是一直反复重复发送 ...

刚才试了下。GD32的,在USB中断处理函数里,额外加入清除端点发送CTR标志。可以了。STM32的无需额外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