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CH552的Arduino开发包

楼主(2020-06-17):
https://github.com/DeqingSun/ch55xduino

CH552价钱便宜,支持USB。只是51核心支持的编译器少,而且每次烧程序需要按按钮不方便。ch55xduino把编译器和核心库打包成Arduino安装包,直接支持USB串口,可以一键编译和烧录。

0.0.2版已发布。
支持绝大多数Arduino函数(尚不包括pulse, shift, tone)。暂时不直接支持USB串口外的其他USB设备模拟,下个版本会支持。
自带SPI库
自带触摸按键库,电容基准自动调整。

还带一个CH552小板设计。嘉立创5元打板+同名商城买3块钱零件就可以愉快地测试了。

安装JSON在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no_mcs51_index.json

网友A:
能否支持HID键盘及多国语言?

网友:
紫色板是哪里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支持HID键盘及多国语言?

看到了有硬件收发器和 device 模式,显然就是有 HID 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支持HID键盘及多国语言?

现在的版本可以了。而且HID代码在用户程序文件夹里,可以随便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版本可以了。而且HID代码在用户程序文件夹里,可以随便改。

您就是原作者?做得不错呀

网友:
不错的想法!抽个机会试试。

网友B:
ch552的rom擦写寿命太短,只有上百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552的rom擦写寿命太短,只有上百次

数据手册是200次没错。但是我手上的芯片开发至少有500次以上,还没出现校验出错。不要把开发用片子当最终产品就行。

楼主(2020-07-25):
更新0.0.5版本。包含一个CMSIS-DAP例子。不是最快的DAP,但说不定是最便宜的。

https://github.com/DeqingSun/ch5 ... es/05.USB/CMSIS_DAP

配图是用CH552调试Arduino Zero。用Arduino环境测试烧写4KB/S,读取10KB/S。我在时钟上加了1us延迟,应该还是大有优化空间。

网友:
好东西,有空玩玩

网友:
支持楼主,有机会试试

网友:
很强大,赞一个。

网友:
5元PCB还可以镀金?

网友C(2020-10-10):
请楼主确认下安装的json路径是不是有问题,现在我是在包管理器中找不到呀?难道是要科学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确认下安装的json路径是不是有问题,现在我是在包管理器中找不到呀?难道是要科学访问? ...

你看一下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no_mcs51_index.json
是不是用浏览器能打开?里面的压缩包能不能下载。
要是不能我看看搞一个镜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一下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DeqingSun/ch55xduino/ch55xduino/package_ch55xduino_mcs5 ...

1.浏览器可以打开,这个已经测试过了。
2.我已经在arduino的preference中设置了你的json路径,然后在包管理器中找不到对应的包。
3.我为了排除是你的json的问题,又找了其他的第三方包,也是不行,同样的问题
4.防止缓存文件干扰,我将C:\Users\用户名\AppData\Local\Arduino15 下除了preferences.txt之外文件清理之后,再一次尝试还是不行
5.考虑可能是网路问题,因此使用全局代理,并且清除缓存文件,还是不行。
6.查看缓存文件夹中的application.log发现其中没有下载我们配置的json文件的记录,感觉这一块压根就没执行。

操作系统是windows10 ltsc版本 64bit  arduino的版本是最新的1.8.13 (使用1.8.0问题一样存在)

网友C:
因为不清楚其中的包的配置过程和存放路径,实在不行能否指导下手动安装流程,手动安装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不清楚其中的包的配置过程和存放路径,实在不行能否指导下手动安装流程,手动安装算了? ...

手动安装并不方便。Arduino会改好几处文件名。手动安装包因为生成方式不大一样,我就没准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动安装并不方便。Arduino会改好几处文件名。手动安装包因为生成方式不大一样,我就没准备。 ...

几天我又做了一个实验,发现即使我故意把preference中的json路劲写错,然后从新打开环境进入包管理界面也不会提示任何一场,所以感觉arduino本身压根就是没有去理会我们填写的json的路径,感觉是没有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天我又做了一个实验,发现即使我故意把preference中的json路劲写错,然后从新打开环境进入包管理界面也 ...

我的application.log确实都是有记录的。你要不试试把preference也删掉。
再不行就换台电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application.log确实都是有记录的。你要不试试把preference也删掉。
再不行就换台电脑吧。 ...

我换了一台电脑,操作系统还是一样的,问题依然存在,你能上传下log文件,我想和我的log文件比对下?

网友:
各位,如果谁方便的话能不能用自己的环境尝试下,我这边是换了电脑测试了还是有问题,现在解决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application.log确实都是有记录的。你要不试试把preference也删掉。
再不行就换台电脑吧。 ...

不好意思,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错误理解了arduino的开发板管理和包管理,我之前一直是在包管理中搜索的,因此一直没找到。。。。

后面使用的坛友请注意。

网友:
这个还是做的不错,后面我会在你的库上面做一些小应用,希望可以给你的库添砖加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错误理解了arduino的开发板管理和包管理,我之前一直是在包管理中搜索的, ...

好的,那看起来不需要做GITHUB镜像,可以直连。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版本可以了。而且HID代码在用户程序文件夹里,可以随便改。

大佬  这个包什么时候支持usb转串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  这个包什么时候支持usb转串口呢?

USB转串口官方是有列子的,但是需要移植进去,可以是可以,估计比较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那看起来不需要做GITHUB镜像,可以直连。

因为特殊原因,访问需要开启科学上网,如果没有科学上网可能更新不下来,如果方便可以在国内的类似github放一份更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  这个包什么时候支持usb转串口呢?

转串口当然是默认支持,USB默认是CDC,可以改成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特殊原因,访问需要开启科学上网,如果没有科学上网可能更新不下来,如果方便可以在国内的类似github ...

我试试GITEE,麻烦一点的就是它不会把release搬过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试GITEE,麻烦一点的就是它不会把release搬过去。

请教一个问题,arduino默认是很多库使用的是c++,显然在实际你开发过程中使用了一些技巧,这个我看在你参照的stm8的项目说明中有提到,让参考一个文档,但是现在之前的链接打不开了,能否提供下,这样方便大家一起开发,现在这个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很多库不能直接使用,需要移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arduino默认是很多库使用的是c++,显然在实际你开发过程中使用了一些技巧,这个我看在你参 ...

主要就是点改成下划线来使用函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转串口当然是默认支持,USB默认是CDC,可以改成别的。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用这个代码,把串口数据重定向到SPI输出么?这样pc那还是串口,到单片机上  就是spi  去模拟2812的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特殊原因,访问需要开启科学上网,如果没有科学上网可能更新不下来,如果方便可以在国内的类似github ...

你试一下
http://deqings.gitee.io/ch55xdui ... 51_index_gitee.json
能不能访问。GITEE的反爬虫似乎丧心病狂,基本只认浏览器。
如果还不行我得换个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arduino默认是很多库使用的是c++,显然在实际你开发过程中使用了一些技巧,这个我看在你参 ...

原作者的域名挂了。
我这里的fork倒是还能看。
https://deqingsun.github.io/ch55xduino/api/mig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用这个代码,把串口数据重定向到SPI输出么?这样pc那还是串口,到单片机上  就是spi  去 ...

按照ADXL345SPI这个例程改就可以。

网友:
这个还不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ADXL345SPI这个例程改就可以。

谢谢  字数补丁

网友E:
感谢分享这么方便的开发工具,有点问题请教楼主,在GITHUB上下的0.0.6版,在CH552上烧写好05.USB下的CMSIS-DAP例子,使用zadig-2.5也看到驱动好了,就是进了KEIL就找不到CMSIS-DAP了,同台电脑插上ST-LINK还有BULE PILL小板烧写的CMSIS-DAP都能认到,没想明白,是驱动没对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这么方便的开发工具,有点问题请教楼主,在GITHUB上下的0.0.6版,在CH552上烧写好05.USB下的CMSIS- ...

我没有Keil可以测试。但猜测是序列号问题或者是PID/VID问题。可能Keil有特殊要求。
https://www.keil.com/support/docs/3776.htm

网友:
谢谢指明方向,我试试修改看看。这个不光是序列号没认到,是KEIL直接没认CMSIS-DAP

楼主:
Keil家用的是以下的ID
VID 0xc251: Keil Software
PID 0xf001: LPC-Link-II CMSIS_DAP
PID 0xf002: OPEN-SDA CMSIS_DAP (Freedom Board)
PID 0x2722: Keil ULINK2 CMSIS-DAP

我手头技小新的版本用的是F001的那个。你试试改改USBconstant.c里DevDesc这个数组。
序列号倒是有,在SerDes里。如果还不认可以试试把16进制字符外的字符去掉。

网友:
试了修改VID PID在KEIL中还是认不到,这个0.5USB中的CMSIS-DAP例程是用在Arduino环境中能使用的吗?我试试在OPENOCD中能不能认到

网友:
下面这个图中是可以在KEIL中使用的CMSIS-DAP小板的VID PID,我把CH55X改为同样的也还是不行(驱动也同样都是HidUsb v10.0.17763.719),这个怕不是VID PID的问题了

网友E:
试了OPENOCD是可以认到CH55X-CMSIS-DAP的,为啥KEIL不认只能说是兼容性差了一丢丢吧

网友F:
使用stm32的arduino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使用stm32的arduino有没有推荐的?

推荐是指推荐哪款stm32开发板当arduino板用吗?最便宜的就是X宝上的STM32F103小板了,这里有具体的使用方法介绍https://www.geek-workshop.com/thread-2745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是指推荐哪款stm32开发板当arduino板用吗?最便宜的就是X宝上的STM32F103小板了,这里有具体的使用方 ...

这篇文章私货也太多,直接用Arduino IDE搭配rogerclarkmelbourne/Arduino_STM32直接用burn bootloader就可以开始。如果用ST官方的Arduino包只支持官方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OPENOCD是可以认到CH55X-CMSIS-DAP的,为啥KEIL不认只能说是兼容性差了一丢丢吧

那估计是命令实现不完全。这个固件只做了基本的CMSIS-DAP指令,在openocd下确认可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使用stm32的arduino有没有推荐的?

如楼主所述,STM32F103的Blue Pill小板+Arduino IDE+https://github.com/rogerclarkmelbourne/Arduino_STM32+https://github.com/rogerclarkmelbourne/STM32duino-bootloader就是非常完整的软硬件环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楼主所述,STM32F103的Blue Pill小板+Arduino IDE+https://github.com/rogerclarkmelbourne/Arduino_ST ...

我想用到F407自制的板子上,看网上有hal和标准库版本,不知哪一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OPENOCD是可以认到CH55X-CMSIS-DAP的,为啥KEIL不认只能说是兼容性差了一丢丢吧

你可以试一下
https://github.com/DeqingSun/ch5 ... es/05.USB/CMSIS_DAP
这个分支上我测试过,修复了pyocd不能用的问题。
猜测Keil应该也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试一下
https://github.com/DeqingSun/ch55xduino/tree/playground/ch55xduino/ch55x/libraries/Ge ...

感谢楼主熬夜修复程序,不过我试了KEIL还是认不到CMSIS-DAP,我说的兼容性差了一丢丢是指KEI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熬夜修复程序,不过我试了KEIL还是认不到CMSIS-DAP,我说的兼容性差了一丢丢是指KEIL

我找了一台有Keil的电脑可以?https://github.com/DeqingSun/ch5 ... es/05.USB/CMSIS_DAP 这里的代码是更新过的。
为省事,我把PID改成一个电脑没见过的PID,自动安装了HID驱动。

网友:
这个就好尴尬了,我也用的你修复过的程序编译烧写,PID都换成和你一样的了,KEIL还是认不到,估计不是我的KEIL版本(5.30)问题就是WIN10系统(LTSC企业版)的HIDUSB驱动问题了,我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一共试了三台电脑,仔细对比后发现还是我测试时用的这笔记本电脑可能是USB兼容性问题,重启CH55X CMSIS-DAP在Keil中有7秒左右的时间能认到(如果在这几秒时间内又点了Settings认一下CH55X CMSIS-DAP,那么下一个几秒又能认到,一直点下去就一直能认到),过了7秒后就认不到了,但是OPENOCD是一直可以认到的,在OPENOCD中连上目标芯片后,Keil中又能有那么几秒时间可以认到CH55X CMSIS-DAP,这灵异现象真是服气了。同样的WIN10系统(LTSC企业版)在另一台台式电脑上试了Keil5.30和5.32都可以一直认到CH55X CMSIS-DAP,还有一台WIN7系统电脑也能一直认到CH55X CMSIS-DAP。结论是修复后的CMSIS-DAP例程可以在Keil中正常使用的(我手上这台灵异的笔记本电脑除外)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在arduino中烧写代码的原理是什么?
我现在烧写之后得到的错误是Sketch uses 4463 bytes (31%) of program storage space. Maximum is 14336 bytes.
Global variables use 63 bytes (7%) of dynamic memory, leaving 813 bytes for local variables. Maximum is 876 bytes.
------------------------------------------------------------------
CH55x Programmer by VNPro
------------------------------------------------------------------
Load file as hex
   Loaded 4417 bytes between: 0000 to 116E
Found no CH55x USB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uploading the sketch

针对已经使用过的芯片的,第一次烧写arduino代码的话需要使用wchisp工具,
我是将arduino 的hex通过wchisp工具烧写到板子中去了,然后插上板子之后可以识别出串口,
然后我想要再通过arduino环境烧写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上面的错误。
我理解的不需要断电烧写的实现原理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在普通模式下固件中存一个通过usb虚拟的串口,当下载的时候arduino发出控制命令,
此时固件跳转到内置的bootloader,其中的usb设备不再是串口了,而是USB MOdule,这样有一个问题其中使用zadig的作用是装什么驱动?
是装USB 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在arduino中烧写代码的原理是什么?
我现在烧写之后得到的错误是Sketch uses 4463 bytes (31 ...

使用过的芯片第一次烧bootloader也不需要原装工具,但是需要使用上拉电阻进入bootloader。对于我Repo里的示例板子,需要按着按钮插入USB。
在boot loader模式下,参考Readme “The bootloader (4348,55E0) should be installed with WinUSB or libusb-win32 driver.”

网友(2020-12-08):
想问一下楼主下载的哪个Releases 包? 我试了下不动,有没有人帮忙搬运到百度盘?
CH55x为什么不可选?另外不支持CH558和CH559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试试GITEE,麻烦一点的就是它不会把release搬过去。

https://github.com.cnpmjs.org/DeqingSun/ch55xduino
楼主这个好像速度比较快

楼主:
手动安装的包和自动安装不一样。 GITEE试过不支持外链(Arduino里报403错误),所以只能在Github上用了。
用这个链接让Arduino自动装。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no_mcs51_index.json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安装的包和自动安装不一样。 GITEE试过不支持外链,所以只能在Github上用了。
用这个链接让Arduino自 ...

看说明驱动用WinUSB 或者 libusb-win32 有点选择困难,楼主推荐ch55xduino驱动用WinUSB 还是 libusb-win32 ?

网友G:
我试了下,每次上电只有第一次下载成功,第二次下载必须重新上电,这是正常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试了下,每次上电只有第一次下载成功,第二次下载必须重新上电,这是正常情况吗? ...

不是,如果用带串口的例程,可以自动进bootloader下载。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如果用带串口的例程,可以自动进bootloader下载。

意思另外用个CH340串口模块接P30 P31上,通过CH340给CH551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github.com.cnpmjs.org/DeqingSun/ch55xduino
楼主这个好像速度比较快

如果Github直接连不上,试一下改用这个链接
https://gh-proxy.deqing.workers. ... 51_proxy_index.json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意思另外用个CH340串口模块接P30 P31上,通过CH340给CH551下载吗?

一般不是那样。如果你USB被占用了也可以串口下载。
默认程序都带USB-CDC接口,电脑上会出现虚拟串口。如果串口选对了,可以一键自动重启下载。像一般Arduino那样。

网友:
最近正在用这个芯片做些小东西,值得参考一下

网友G:
楼主GitHub里面的PCB文件是用KiCad画的吗?楼主的PCB有没有在嘉立创EDA或者EasyEDA上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GitHub里面的PCB文件是用KiCad画的吗?楼主的PCB有没有在嘉立创EDA或者EasyEDA上开源? ...

是Eagle画的

网友:
板子厚度是 2.0mm 吗?打样这个PCB花了多少钱?看起来像是 oshpark 打样的PCB板。

网友(2021-04-18):
有空试试,正需要!谢谢。

网友H(2021-09-01):
楼主请教,用Arduino可以编译但是就是不能下载,也按键进入BT模式了,用CH官方的软件可以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教,用Arduino可以编译但是就是不能下载,也按键进入BT模式了,用CH官方的软件可以烧录

这是驱动问题。wchisp用的驱动和ch55xduino用的驱动不一样。所以不能同时使用。

你可以把驱动换成libusb就可以了。需要wchisp时候再换回来。

网友I(2022-03-15):
这个支持I2C的从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支持I2C的从机吗?

CH552没有硬件i2c。 软件模拟主机的代码这个包里面有。从机还没有,但是你随便找个51的从机模拟代码应该都可以跑。外部中断的代码是有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CH552没有硬件i2c。 软件模拟主机的代码这个包里面有。从机还没有,但是你随便找个51的从机模拟代码应该 ...

好的 谢谢 用arduino写代码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的 谢谢 用arduino写代码简单很多

这边有挂中断的例程
https://github.com/DeqingSun/ch5 ... ttachInterrupts.ino
但是CH552的中断只能挂下降沿中断或者低电平中断。

网友(2023-01-15):
CH552能做电脑USB声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