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币器脉冲检测,有哪位大咖做过吗?

楼主(2020-06-17):
投币器脉冲检测,有哪位大咖做过吗?

楼主:
我在做投币器脉冲检测时,当220V电源供电,出现波动时,会误检测到脉冲有效呢!怎么做滤波一下,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投币器一般都是12V供电的吧。

网友:
我之前给别人做毕设,基于PLC的自动售货机,投币器是12V供电,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原理,怎么会给你提建议呢

楼主:
噢,原理是:投币后,投币器输出端会输出一个脉冲信号,单片机控制电路需要检测这个信号

网友A:
投币器信号输出是开漏的,单片机这边加个上拉电阻,不用电平转换了,脉冲是个50ms的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币器信号输出是开漏的,单片机这边加个上拉电阻,不用电平转换了,脉冲是个50ms的低电平。 ...

单片机不用加上拉,脉冲发生后,单片机检测脉冲宽度即可,我在检测过程中,误判概率比较大,请问,有什么办法滤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不用加上拉,脉冲发生后,单片机检测脉冲宽度即可,我在检测过程中,误判概率比较大,请问,有什么 ...

最普通的办法,下降沿中断,然后再多次判断输入引脚是不是低电平,这过程不超过50ms就可以。

把输入脚当成按键来检测也可以,识别为按键按下。按键程序,比如这个: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03456,刷按键的周期稍微短点,注意程序中的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普通的办法,下降沿中断,然后再多次判断输入引脚是不是低电平,这过程不超过50ms就可以。

把输入脚当 ...

我用定时器检测脉冲宽度,没有用中断,但AC220V出现波动时,会出现脉冲误检测,能有什么样的滤波手段吗?增加脉冲检测精确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定时器检测脉冲宽度,没有用中断,但AC220V出现波动时,会出现脉冲误检测,能有什么样的滤波手段吗? ...

硬件干扰问题,先从硬件抗干扰方面先入手。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现在一些特殊渠道还能买到所谓的上分器(特斯拉线圈),建议先做好防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

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B:
用了多年投币器,为毛我就没发现需要检测脉冲,常闭常开信号检测完事

网友C:
商品投币式要3-4次检测才能确定投币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商品投币式要3-4次检测才能确定投币成功呢

噢,检3-4次,怎么个过程啊,说来听听,的确存在误码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多年投币器,为毛我就没发现需要检测脉冲,常闭常开信号检测完事

你做的误码率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D:
好像是要测定电感,防止人为作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要测定电感,防止人为作弊。

有作弊器,但是做常闭信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的误码率能达到多少啊

0  高低电平足够,还要什么检测脉冲,如果换一个厂家投币器,那你又折腾一次?

网友(2020-07-27):
引用 楼主:
噢,检3-4次,怎么个过程啊,说来听听,的确存在误码率呢

具体看这里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8775333783340210096

网友E:
一直好奇投币器是怎么区分硬币还是破铜烂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好奇投币器是怎么区分硬币还是破铜烂铁

夹具走道,分别对待重量、厚度、直径这几个指标进行检测,不合格的会掉入退币口。

网友:
以前做自动售水机的时候研究过这东西,普通的对比式投币器就是输出一个50毫秒矩形脉冲,那个样币可以是5毛的也可以是1元的,后面有单片机学习型的,不需要样币,但是学习的时候要各个年份的硬币都投入学习一次,输出脉冲就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了,比如我的那种就是一串宽窄不等的脉冲

以前衢州的港都做这块挺强的,现在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

你提问的帖子  怎么解决的 不分享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