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示波器测量8KV~15KV高压,如下方法是否可行

楼主(2020-06-17):
场景比如测量打火机的电压波形,或者其他高压发生器的电压。如下连接,然后用示波器测量R2上的电压
A-R1-R2-R3-B
A,B为测试点。R1、R3为10M电阻,R2为200K电阻,均使用2W金属玻璃轴电阻

网友:
以前做AC测浪涌实验,认证机构有专用的测试仪器,外观是大号的电压探头,可以搜一搜原理。群里一个人也自制了一个高压测试装置。

网友:
电阻耐压要考虑

网友:
买个高压衰减棒吧

网友:
电阻的电压效应要考虑

楼主:
我是看玻璃釉电阻是可以用于高压的,不过我看立创上几款电阻都没有标适用电压,心里没底。
Appcat说的电压效应是啥?度娘没告诉我,懂的人能科普一下么

楼主:
我简单用测了测打火机点火器能拉弧放电的距离在8mm左右,知道小封装的电阻肯定不行。
不知道8KV放电的情况下,那种封装大一些的1W、2W的金属膜电阻是否会在电阻膜之间击穿导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看玻璃釉电阻是可以用于高压的,不过我看立创上几款电阻都没有标适用电压,心里没底。
Appcat说的电压 ...

高压下电阻的变化率是非线性的,和电压高低,材质都有关。又叫电压系数。

我在4年前做的项目里用到了高压计,吉时利的一台要8万多RMB,还得等半年,就自己做了一个。

为了这个电压系数,拿特氟龙材料做了一个电阻桶,用一堆小电阻搭出了需要的超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下电阻的变化率是非线性的,和电压高低,材质都有关。又叫电压系数。

我在4年前做的项目里用到了高 ...

谢谢回复

网友:
可以用高压探头的

网友:
有专门的高压测试头,,1000:1或者更高的

网友:
示波器供电尽量用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