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压电线同时通信方案

楼主(2020-06-17):
有一个项目需要要用到低压的电源以及通信,最好通信速度>2Mbit/s的,芯片或者模块能实现的,价格便宜的那种。

网友:
这么高速率恐怕没有,低速的可以找一下我发的powerbus

网友:
ti好像有方案,类似于485

网友:
电力猫可以,48V直流可以跑

网友:
现在高频的电力载波可以,就是贵.........................

网友A:
距离和功耗还有电压都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和功耗还有电压都是多少?

电压12v或者48v,距离10多米,最好能多个串联的

网友:
Poe或者电力线传输网络信号

网友:
看看你电压是多少?是否是供电与通讯共用2根线?如果满足通讯速率用can,但是供电通讯是分开的。如果交流电,看看电力线载波。如果是直流电,可以试试坛友的powerbus,或者自己做调制和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