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房间装什么类型的空调省电?

楼主(2020-06-17):
房间5平米多点,想做个恒温间用,需要装个空调,长期开着.市面上的空调最小的也有1P了.长期开着,装定频的省电还是变频的?  变频的1P的 我看介绍都是适用10平米左右的房间.我是想装个变频的,因为效率高点,但是担心变频的长期运行在低频率,会多耗电?

网友:
长期开肯定是变频的好些了。5平的话1p差不多够了,不过注意顶层散热快些

网友:
恒温精度要求不高(±5℃左右)就装定频,皮实耐用
恒温精度要求稍微有点高(±2℃左右)就装变频
对于省电,我觉得差不多,你随便把屋子做个保温层肯定比变频和定频相差的那点强多了

网友:
我家给女儿的房间(6.5平方左右)装的空间和客厅(约40平方)一样大,1.5匹。

网友:
才买,推荐海信变频一级能效1.5P,1.89K。

网友:
变频的吧,频率太低的时候也会自动停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