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图片解码速度问题

楼主(2020-06-17):
最近最一个项目,想用用到STM32F103运行图片解码,想通过各种图片切换来实现GUI的华丽界面效果,使用TFT800*480的4.3寸彩屏,实际测试发现STM32图片解码FSMC刷屏,刷新速度超慢,F1主频72M,刷新速度实在提不上来了呀,有什么办法解决LCD拉幕的吗?以前用过几个厂家的3.2串口屏,看芯片是STM32F030做的,他们是怎么做到显示这么流畅的?串口屏在上位机开发过界面后,下载到串口屏的不是原生图片格式吗?

网友A:
说一下我的理解,因为我使用的是ZYNQ,这个XILINX提供有一个VDMA的ip,它可以设置多个帧存,
写入图片的帧,和读出的帧不会冲突.至于你说的STM32拉幕,是不是只有一个帧存,读和写都同时对它操作哦?

网友B:
直接显示BMP应该是最快的。还有分辨率降低一点,800*480实在是有点高。或者换F4,会好很多。F1本来的定位就不是做GUI交互的

网友C:
STM32F030 刷 800*480的屏?是怎么做到显示这么流畅的?STM32F030 外部总线都没有,流畅的刷这么高分辨率的屏我估计只有做梦才能做到。降到1/4分辨率400*240都吃力,可能大多都是320*240的。
你的图片显示是内部Flash DMA到 FSMC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出现拉幕说不过去。如果图片是在外部SPI Flash的话,那我建议您换方案,可能TF卡都比它强。

网友D:
我记得坛里有人发过一个帖子,发布了自己的显示屏,印象中就是用030做的,而且还是什么界面切换接近0延时,也就是只有像素填充时间,找不到帖子了。只到到了这个: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ght=030%2B%E5%B1%8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的理解,因为我使用的是ZYNQ,这个XILINX提供有一个VDMA的ip,它可以设置多个帧存,
写入图片的帧,和读 ...

目前我这边确实只有一个帧存,图片在SPIflash中,通过DMA的方式,将SPI数据直接到LCD ,屏幕还是会出现从上到下一条一条显示的拉姆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显示BMP应该是最快的。还有分辨率降低一点,800*480实在是有点高。或者换F4,会好很多。F1本来的定位就 ...

直接BMP显示时候,有个问题是相同分别率的BMP图片要比JPG图片大很多,虽然BMP解码快了,但是数据量上去了,也还是有拉幕的现象,虽说F1定位不在于UI交互,我这只简单做两三个界面,没有太多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030 刷 800*480的屏?是怎么做到显示这么流畅的?STM32F030 外部总线都没有,流畅的刷这么高分辨率的 ...

STM32030刷的是320*240的屏,目前用的是外部SPI flash DMA到LCD的方法,内部的测试了,速度还可以,外部的SPIflash速度大大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坛里有人发过一个帖子,发布了自己的显示屏,印象中就是用030做的,而且还是什么界面切换接近0延时, ...

这个030F4P6做的刷新率确实厉害,看不出来延时,我先研究下他的代码   ,,,,看了代码之后,发现并没有用什么高级的优化呀,也可能是他的源代码不完全,只看到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BMP显示时候,有个问题是相同分别率的BMP图片要比JPG图片大很多,虽然BMP解码快了,但是数据量上去了 ...

你界面不多,直接BMP图片存就好了,而且是SPI FLASH价格也不贵,用大容量也无妨。我说下我们以前做过的案子,也是M3做的,跟STM32F1差不多的主控,也做了好几款800*480的GUI交互,SPI FLASH用的是64M的,界面挺多的,也够存。我们测试过一秒应该是刷图6-7张吧。也就是显示一张图要100多毫秒,这就能看出刷图的过程了,应该就是你说的拉幕。这应该是极限了,因为DMA优化什么的都用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030刷的是320*240的屏,目前用的是外部SPI flash DMA到LCD的方法,内部的测试了,速度还可以,外部 ...

分辨率都差了好几个等级。你如果换上了320*240的屏估计会比它更流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030F4P6做的刷新率确实厉害,看不出来延时,我先研究下他的代码   ,,,,看了代码之后,发现并没有 ...

别人还用10MHz的SPI接口,速度大概是38fps,真快..........
刷屏金箍棒
注意:分辨率是128*128

不提分辨率的都是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