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的可配置寄存器的读写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过程?

楼主(2020-06-17):
请问FPGA的可配置寄存器的读写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过程?
哪位高手做过这个使用串口、SPI 等方式进行可配置寄存器读写的一个设计?
这个读写操作是一套标准的套路和通用的格式吗?

网友:
自己定义接口,自己定义实现,自己实现读写。

网友:
实现 UART,SPI slave 或者 I2C Slave IP,然后把寄存器的数值信号跟实际的功能对接。

网友:
我是这样实现的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楼上的大佬!这个功能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接口吗?

而我可以知道 bit 文件里面 工程每个变量定义的地址与位宽!

网友:
没有啥通用不通用的,如果想做的非常通用,通常会做一个像四楼一样的 I2C to AHB master,然后外边挂非常多的寄存器都是以 AHB 接口挂在 AHB 总线上。

网友:
使用ram,自己实现读写逻辑吧

网友:
可以参考通用SPI或串口接口液晶的接口思路

网友A:
有很多开源控制、状态寄存器代码自动生成项目,基本思路这里有描述:
http://asics.chuckbenz.com/csrGenPaperSnugSJ03.pdf
http://asics.chuckbenz.com/#csrG ... erilog_RTL_code_for

其他开源项目:
https://opencores.org/projects/robust_reg
https://github.com/Juniper/open-register-design-tool
https://github.com/ydhsu0908/xls_gen_reg
接下来要实现的就是通过你自己的模块来读写这些寄存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开源控制、状态寄存器代码自动生成项目,基本思路这里有描述:
http://asics.chuckbenz.com/csrGenPa ...

好的!谢谢!
我看看!

楼主:
我是使用labview开发FPGA的。

生成的程序自动就是附带这种寄存器列表和位宽的。

然后 剩下的 我就不知道具体该如何进行读写了。

里面貌似都是定义好了。然后就是一个接口的问题了。

楼主:
说的我都想搞一个开源项目了。。。

只是中间这个 MCU+FPGA 这个环节 搞不通。。。

楼主:
我在往上顶顶这个帖子吧!

使用labview 开发FPGA!

有感兴趣的吗?

网友:
用LABVIEW开发FPGA的不多
如果MCU带总线,那FPGA这边实现寄存器读写就很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往上顶顶这个帖子吧!

使用labview 开发FPGA!

看起来很高级,  这个直接出烧写文件 还是中间文件要用厂家软件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高级,  这个直接出烧写文件 还是中间文件要用厂家软件编译。

应该是可以直接生成 bit 文件的!

网友:
没兴趣,fpga用labview这种,基本上没有性价比可言,也就是没什么商业价值,FPGA的价格不是MCU可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