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费用计算

楼主(2020-06-17):
请教大神们:
PCB板的加工费用你们都是按什么原则和价格计算的?

网友:
您好,常规的打样,一般是工程费+板费的情况; 极少量有特殊情况的会加收其它费用。
系统里:PCB订单管理=》PCB订单列表=》审核结果 点开那个QQ直接对话,能帮您分析您具体订单的大致费用组成,谢谢。

网友A:
现发现4层板强制用那个4线低组测试费很贵,打5块板要400多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发现4层板强制用那个4线低组测试费很贵,打5块板要400多元了?

除非你的板是0.2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非你的板是0.2过孔

0.2的过孔也是钻头搞的?

0.2的钻头肯定很贵,而且极端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