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EV1527无线接收器的参考电路

楼主(2020-06-17):
手上有个遥控开关加热器的小项目, 遥控器部分打算使用EV1527, 接收部分使用单片机软件解码. 由于对无线收发不是太懂, 求做过的朋友给个无线接收的电路参考, 谢谢坛友们!

我在坛里搜索到有朋友做个EV1527的软件解码, 软件写得非常好, 但是没有接收原理图.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4372-1-1.html?_dsign=a6d4acc4

网友:
发送也可以用带输出的芯片,里面已经包含发送放大。这1527还要外加高频放大发送管子。接收直接用一颗接收芯片就OK,外围配个电感和几颗电容

网友A:
距离要多远?

网友:
接收部分建议用成品电路板,很多的很便宜的。

网友:
很多接收模块1块多钱的,直接接到单片机解码就行了,自己做未必有那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要多远?

30米左右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公司指定了专门的元件供应商,采购模块比较麻烦。

网友B:
 【求助坛友, EV1527无线接收电路的问题 】标题不合格。警告一次。标题我帮你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救命啊...
          不合格举例3: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4: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5:AVR的ADC测量   (阿莫点评:你到底是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有发射pcb参考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坛友, EV1527无线接收电路的问题 】标题不合格。警告一次。标题我帮你改了。
    发表主题帖 ...

好的,下次我会注意的。站长辛苦了!每天要审帖子,协调开源的问题,想办法增加网内人气,保护网站安全等等一堆事情,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站长是一个有智慧,勤奋,严谨的人,佩服!

网友:
接收部分直接使用现成的无线接收模块就可以了,如果几个接收模块距离很近,建议使用超外差模块,如果只是一个,超再生也可以。

网友C:
楼主可以看下这种OOK接收芯片,PT2262之类发射的信号是可以兼容接收的,EV1527就不是很清楚了,不过单片机解码,跟接收芯片应该也没什么关系。
淘宝零卖才1块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看下这种OOK接收芯片,PT2262之类发射的信号是可以兼容接收的,EV1527就不是很清楚了,不过单片机 ...

多谢,正是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