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IAP程序中定义的内存(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在APP程序中该内存会被释放嘛?

楼主(2020-06-17):
我在做Bootloader(程序升级)遇到如下问题:
在IAP程序中定义的内存(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在APP程序中该内存会被释放嘛?为什么?
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全局变量不叫申请,应该叫定义吧。
全部变量在链接阶段会直接分配个固定地址的,对全局变量的访问就是访问该地址的RAM。

不知道你说的APP程序中释放是什么意思。你是要做bootloader升级吗?

网友:
没有MMU(memory manage unit)的单片机,我觉得一般ram都是随便访问读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局变量不叫申请,应该叫定义吧。
全部变量在链接阶段会直接分配个固定地址的,对全局变量的访问就是访问 ...

是程序升级,感谢大神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程序升级,感谢大神回复!

bootloader和APP的RAM空间你可以看成完全不相干的2个东西。
即bootloader中使用的和APP使用的可以完全没关系。
一般bootloader和APP也是2个工程。

你可以具体说一下你的担心点,比如举个例子,因为感觉对你的问题还不是特别清楚。

网友:
两者没有影响的,可以认为没有对方。反而需要保留部分RAM的内容,还需要特殊的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和APP的RAM空间你可以看成完全不相干的2个东西。
即bootloader中使用的和APP使用的可以完全没 ...

首先,非常感谢大神的耐心回复。

我使用的是IAR + MSP430F5单片机(TI单片机似乎对RAM是特别吝啬,我这款单片机是16KRAM,竟然是这个系列RAM最大的了)。
我将升级程序的工程叫做IAP(我看很多开发板都这么称呼),还有一个是正常运行的工程叫做APP。这两个工程是独立的。

在IAP工程里,我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大概占用200~300字节(还有就是局部变量,我认为这个没有影响)。
在APP工程里,我的RAM几乎完全耗尽(勉强算是够用)。

我担心APP工程分配的地址会“绕开”IAP工程分配的地址,那么APP程序分配的地址肯定不够用,这样RAM就会溢出。
另外:在IAP工程里配置的堆和栈(通过IAR软件设置)和APP工程配置的堆和栈(通过IAR软件设置),如果两者配置值不一样,最终运行程序到底以哪个为准?

网友:
很简单的验证:你IAP随便定义一个最大的RAM消耗全局变量,几乎耗尽芯片的,然后你app定一个一半的或者随意的ram消耗的,你看看你是不是能够正常运行嘛:)

网友:
在工程配置里设,各自的内存占用范围
剩下的交给编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大神的耐心回复。

我使用的是IAR + MSP430F5单片机(TI单片机似乎对RAM是特别吝啬,我这 ...

不会影响,你是2个工程,相当于都是可以用全16KB RAM

网友:
"我担心APP工程分配的地址会“绕开”IAP工程分配的地址,那么APP程序分配的地址肯定不够用,这样RAM就会溢出。"  没明白这句话,可以截图说明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影响,你是2个工程,相当于都是可以用全16KB RAM

我大概明白了。
再次向大神表示感谢!

网友:
得看你Bootloader里面跳转的时候是怎么操作的,以cortex-m为例,一般情况下在boot跳转到app的时候会先把APP固件的前4个字节赋值给MSP,这就导致之前boot运行中所有存储在栈里面的信息没了,其次会跳转到app程序中的Reset_handler,以IAR编译器为例,Reset_handler会执行__iar_program_start(),这里面分为了好几个阶段,其中就包括初始化全局变量(包括ZI、data)。所以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跳转,APP开始工作时,相当于整个RAM从来没有被别人使用过,你可以当作无boot来处理。

网友:
指定bootloader里面需要保留的变量地址,在app startup那段里面不要初始化那段ram

网友:
两个独立程序,分开独立运行。 之间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