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三极管可以做高频小信号放大用吗?

楼主(2020-06-17):
有个高频信号要放大,有个大几百Mhz。看了普通三极管和射频三极管的带宽差别是真的大。不知道射频三极管是怎么用的。可以拿来当普通高带宽三极管用吗?

网友:
在频率范围内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用mmic不香么?

楼主:
谢了,这个真没了解过,我去看看去

网友A:
什么频率,多大带宽,增益要多大,输入多大。楼上说mmic,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真适合习惯了普通非专业射频人士,但是也并不像是作为一个傻瓜似的功能模块,搞不好就一团糟:)

网友:
MAR-xSM了解下,达林顿模型。大功率可以去看看Skyworks/PE/Infeniom/Gullar/Qorvo,可选的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频率,多大带宽,增益要多大,输入多大。楼上说mmic,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真适合习惯了普通非专业射频 ...

相当于一个电流脉冲。脉冲宽度为3~6个ns。带宽撑死了不超过300Mhz。增益的话,因为是电流信号,我可以过个小电阻成型到电压信号,然后接mmic,增益可以通过电阻稍微调一下。
但是这样就跟寄生电容构成了一个rc成型。高频可能会损失一点。具体到什么程度要搭了好说。我就把mmic当成一个开关增益20db的放大器用,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这种还是用高速运放吧,难道是激光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是用高速运放吧,难道是激光脉冲?

电磁波脉冲,只不过我这是检测,传感器输出脉冲电流信号,我要想办法放大,然后计数。看射频器件带宽太猛了,想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磁波脉冲,只不过我这是检测,传感器输出脉冲电流信号,我要想办法放大,然后计数。看射频器件带宽太猛 ...

我还在想是否为一个矩形脉冲,若事要产生一个极为矩形的脉冲,那恐怕频响再高的管子都无法能达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想是否为一个矩形脉冲,若事要产生一个极为矩形的脉冲,那恐怕频响再高的管子都无法能达成。

没那么难,信号有个ns级别的上升沿的。而且不太关心非常高频的细节,只要ns级别的信息能通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