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4的lvds例化出来怎么不是差分的?

楼主(2020-06-17):
如题,最近准备研究一下cyclone iV的lvds,使用的芯片型号是ep4ce6f17,
添加一个lvds_rx的ip后,发现其图示如下:

其中左侧的应该就是lvds的差分输入了把?
但是看其结构,却是单端信号。
在pin planner里面,将一对差分引脚锁定为非差分信号,结果还是能够编译通过。

网上搜了一下,也没发现有相关的例程。
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下圖,改 I/O Standard 爲 lv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圖,改 I/O Standard 爲 lvds

谢谢,真是一语惊醒。明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