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膜式燃气表超量程了是计的快了还是慢了?

楼主(2020-06-17):
请问膜式燃气表超量程了是计的快了还是慢了?另外燃气表内部阀门我看都挨着气,阀门电流不小吧,怎么过的防爆认证?

网友A:
膜式燃气表的特点就是稳定,除非用坏了!厂家设置的快就是快,慢就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式燃气表的特点就是稳定,除非用坏了!厂家设置的快就是快,慢就是慢

谢谢,我说的是超量程的时候,必须做燃气表的行内人才知道,超量程的时候不可能和在量程范围内一个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说的是超量程的时候,必须做燃气表的行内人才知道,超量程的时候不可能和在量程范围内一个样。 ...

电子计数超量程一般会关阀或者多计数的,一般都是自动关阀,如果是机械表的话不确定,有可能慢也有可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计数超量程一般会关阀或者多计数的,一般都是自动关阀,如果是机械表的话不确定,有可能慢也有可能快 ...

谢谢,我买了个样机,没有阀门的,专做超量程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