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器出现满屏细横纹,一般是哪里故障?

楼主(2020-06-17):
飞利浦 43寸 4K显示器
昨天用了好好的,今天开机满屏都是箭头所指这种细线.不是很明显,但很碍眼.
打开显示器自带的设置界面也有细纹,所以判断是显示器问题,不是主机.
拆开看电源板也没有不正常,输出给驱动板的19V\5V 纹波也都很小.
请教下各位一般是哪里问题.我好再去排查排查.

网友A:
拍打两下试试,排除接触不好原因.基本就找售后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打两下试试,排除接触不好原因.基本就找售后换新的吧.

已经超3年质保期了。想重新买台也没有更合适的。

网友:
除了电源问题和信号线接触不良,想不到其他原因了。

网友B:
负压看了没有?

网友:
跟电视一样,要拍打。

网友C:
上次T430S的屏坏了,淘宝自己买了一块换上,200来块钱,现在满血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T430S的屏坏了,淘宝自己买了一块换上,200来块钱,现在满血复活!

我这屏打包加运费,应该200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压看了没有?

电源板输出,好像没有负压,只有5V、19V 两组电源。

网友D:
COB接触不良,基本上废了。可以试试加热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B接触不良,基本上废了。可以试试加热压一下。

你确定吗?
COB是不是指液晶面板印出来的排线?
如果真是这个接触不良,在不知道那一条线接触不良的情况下,感觉会扩大故障.还不如将就用着.

我数了一下,满屏每8行像素有一行颜色不正常,似乎不是你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吗?
COB是不是指液晶面板印出来的排线?
如果真是这个接触不良,在不知道那一条线接触不良的情况下, ...

这种故障现象,90%的概率是COB的问题,基本上是报废了。COB是对应到每一条线和每一列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板输出,好像没有负压,只有5V、19V 两组电源。

一般都有正负压,你改还没分析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