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煤气报警器

楼主(2020-06-17):
前几天我爸家里煤气有点泄漏,一开火爆炸了,还好人问题不大,只是有点点烧伤,养几天就好了。
吃一堑长一智,求推荐煤气泄漏警报器,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对这块比较了解的?

网友:
没用过,路过帮顶一下

网友:
很多,你上 x宝 东 搜燃气报警器,一大堆的,两百块钱以内,尽量选过了国家燃气报警器认证的设备,

网友:
老家也是煤气,关注一下

网友:
煤气(CO),液化石油气,天然气,警报器各不相同,安装要求也各不相同,一定不能搞混了

网友:
家里燃气灶比较老的,一定要检查是否有灭火断气保护

这个非常重要,刮风或者汤溢出都可能导致灭火,这种情况下不断气就危险了

前房东的燃气灶就没这功能,注意到这个问题后,立马京东买个万和的换掉了

网友:
请教一下情况,   煤气泄露了,是不是会有臭味?
或者说:有臭味,淡了,仍能点燃有危险?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478113931961
楼主看看这家的,我们有合作的。东西还不错。

网友:
前几年还做过这类传感器,尽量买贵点的吧,普通的传感器用一段时间就废了,质量也很不靠谱,最好买带电磁阀的,如果家里的没有带阀,现在貌似也有那种电机控制,相当于手动关闭阀门的那种

网友A:
0755,租的房子用的天然气,之前新闻奶茶店几条人命,加上自己房间有时关门关窗太紧导致氧气不足睡不好所以买了个多合一移动式的(想着睡车里也能用),自己测试过氧气还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55,租的房子用的天然气,之前新闻奶茶店几条人命,加上自己房间有时关门关窗太紧导致氧气不足睡不好所以 ...

没有一直开着侦测,也是有时拿来测测看

网友:
要明确自己的燃气种类,即使是三合一的,安装不当起不到报警作用。

现在纯一氧化碳煤气的几乎没有了,可以不考虑。仅有的是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天然气主要成分是甲烷,甲烷比空气轻,一旦泄漏,会聚集在天花板附近。
液化石油气的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比空气重,泄漏后聚集在地面。所以要根据自家的燃气种类来确定报警器的安装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