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小型的开关,穿戴设备上用,越小、越薄越好,谢谢大家了

楼主(2020-06-18):
如题,需要一个尺寸小的电源开关,因为电路板是软的小薄板,开关尽可能轻薄

网友A:
用按键控制,做成电子开关,寿命长,又便宜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按键控制,做成电子开关,寿命长,又便宜好安装

你说的是点触开关吧,触发一个 电信号

网友B:
TPS22915看看    0.78mm x 0.78mm高度0.5mm  ,这类东西TI上一大把

网友B:
你不会是要机械开关吧 你弄个触摸按键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是要机械开关吧 你弄个触摸按键多好

触摸按键,那芯片程序和电路要进行低功耗设计,就算设计再合理,也有漏电流。 所以希望搞个机械的,彻底关断。

网友C:
现在的单片机漏电流比电池本身漏电流都低了,还弄什么机械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单片机漏电流比电池本身漏电流都低了,还弄什么机械开关。

主要是电池太小  太薄,一点漏电也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电池太小  太薄,一点漏电也坚持不了多久。

几个uA都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uA都接受不了?

没有几个UA ,现在还有几十个ua,之前还是300多呢

网友D:
用MP3那种贴片的小波动开关,把板子挖个坑,开关反向沉入PCB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几个UA ,现在还有几十个ua,之前还是300多呢

以前用过一个触摸IC  NXP的PCF8883   标称功耗是3ua,你用这个触摸开关搭配一个MOS或者我上面推荐的TPS22915,去切断整机供电。切断后理论上可以只有触摸IC在工作,3uA不可能接受不了吧,比你去找拨动开关容易多了。如果还不行那就用一个机械的轻触按键配合MOS和MCU来做自杀式关机,效果跟波动开关接近。机械的轻触按键怎么也比波动开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P3那种贴片的小波动开关,把板子挖个坑,开关反向沉入PCB

我们用的fpc, 很薄的, 挖坑 没太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一个触摸IC  NXP的PCF8883   标称功耗是3ua,你用这个触摸开关搭配一个MOS或者我上面推荐的TPS22 ...

你的意思是通过电源芯片来实现低功耗是吧,后面的硬件部分和嵌入式程序也不用专门搞低功耗设计了, 3个ua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一个触摸IC  NXP的PCF8883   标称功耗是3ua,你用这个触摸开关搭配一个MOS或者我上面推荐的TPS22 ...

你说的触摸开关是那么用手指去摸就有感应的开关还是 上面提到的点触式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触摸开关是那么用手指去摸就有感应的开关还是 上面提到的点触式开关 ...

NXP的PCF8883是感应的,你也可以用轻触的哪种机械按键,两种都可以配合MOS或负载开关来做整机的电源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XP的PCF8883是感应的,你也可以用轻触的哪种机械按键,两种都可以配合MOS或负载开关来做整机的电源管理 ...

PCF8883 可以配合机械按键使用

网友E:
MISAKI超薄按键,或者锅仔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SAKI超薄按键,或者锅仔片。

你这个是点触式的吧

我需要的是那种带常开  常关两种状态的 开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点触式的吧

我需要的是那种带常开  常关两种状态的 开关

你要的体积小不了,要不用电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的体积小不了,要不用电路实现。

只实现一个通断的要求 , 只要很薄就行

网友:
有薄膜按键,印刷出来的

网友F:
楼主需要的是带自锁的吧?这种体积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需要的是带自锁的吧?这种体积小不了

是的  就是纯控制电源通断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S22915看看    0.78mm x 0.78mm高度0.5mm  ,这类东西TI上一大把

The TPS22914/15 is available in a small, spacesaving 0.78 mm x 0.78 mm, 0.4-mm pitch, 0.5-mm
height 4-pin Wafer-Chip-Scale (WCSP) package
(YFP). The device is characterized for operation over
the free-air temperature range of –40°C to +105°C.
这身板是有点优秀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触摸按键,那芯片程序和电路要进行低功耗设计,就算设计再合理,也有漏电流。 所以希望搞个机械的,彻底 ...

电流做到几个微安,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流做到几个微安,不可以?

触摸的容易误触发,电路板很小,最好是锅仔开关或者机械的。

网友:
低功耗小型轻触开关,上面都是大神的总结,标注一下。

网友:
既然是穿戴设备,那就磁控开关吧,放盒里就断电

网友:
圣邦微
SGM4073
SGM4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