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LED的频闪指标应该用什么样的光电传感器?

楼主(2020-06-18):
应用场景是,用传感器对LED发出的可见光进行光电转换,然后用高速AD进行采集,根据采集到的数据评估LED灯的闪烁程度
请大家推荐一款适合这种应用的传感器,响应时间us级应该就够用

网友:
氮化镓光电元件或雪崩光电二极管。

网友:
氙灯检测?

网友:
硅光电池?
试过挂示波器上看波形挺明显的

网友A:
用示波器直接测量LED的驱动【电】信号,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直接测量LED的驱动【电】信号,不行吗?

不希望拆开产品的

网友B:
本坛兄弟做过测LED频闪的小工具,我买了一个。超好用,物超所值...貌似那个朋友不在坛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坛兄弟做过测LED频闪的小工具,我买了一个。超好用,物超所值...貌似那个朋友不在坛里了 ...

用什么方案做的,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MHz以下尽管随便搞

网友C:
光敏电阻也可以一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敏电阻也可以一战

光敏电阻响应时间要几十毫秒,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敏电阻响应时间要几十毫秒,太慢了

频率高了只是响应的幅度小了而已

网友:
7楼提到的,用的传感器是 BPW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