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了一个联合体,在另外一个文件中调用错误报警的疑问

楼主(2020-06-18):
定义了一个如下的的联合体变量 在本文件中可以使用
union UAA
{
        struct
        {
                                  uint8_t bS[128];
                                                uint8_t bX[32];
        }spsca;

        uint8_t Buf[256];

}AA ;

在另外一个文件中  extern  union UAA   AA;   使用时报error:  #70: 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   的错误
请大神释疑

网友A:
 【关于联合体的疑问】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联合体的疑问】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已改.....

网友:
最好单独弄个头文件里面typedef

网友B:
如果在本文件内定义和使用的话,另外的文件不知道这个联合体的定义,就无法使用了,最好用头文件来定义结构,其他文件包含了头文件就可以调用

网友:
楼主其实可以描述清楚一点
比如在哪个文件中定义,是.c还是.h
另外一个文件中是否包含了这个定义联合体的文件,即是否能识别这个联合体。

网友:
UAA不是类型
用typedef先定义类型再定义变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本文件内定义和使用的话,另外的文件不知道这个联合体的定义,就无法使用了,最好用头文件来定义结构 ...

确实 犯了另外一个文件 不知道 这个定义的错  ,现在改成先用typedef  先定义类型

楼主:
如果硬要写    在另外一个文件中
extern  union UAA
{
        struct
        {
                                  uint8_t bS[128];
                                                uint8_t bX[32];
        }spsca;

        uint8_t Buf[256];

}AA ;
也行

网友:
这样写没有问题,我经常这么写。
现在报错是因为你struct的大小和你Buf的大小不一致导致的吧。

网友:
union UAA
{
        struct
        {
                                  uint8_t bS[128];
                                  uint8_t bX[32];
                                  uint8_t rsv[96];    //预留
        }spsca;

        uint8_t Buf[256];

}AA ;

你这样定义再试试。

网友:
放头文件,包含以下

网友C:
这个bug编译器已经告诉你了啊"类型不完整",就是在你要使用的地方(别的.c)里面,发现没有完整的定义信息。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当你用一个不完整的类型定义来 声明变量的时候,或者sizeof() 获取尺寸大小的时候——因为无论是定义变量实体还是获取尺寸大小,都需要完整的类型定义。

这种不完整定义的方式只能被用来定义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bug编译器已经告诉你了啊"类型不完整",就是在你要使用的地方(别的.c)里面,发现没有完整的定义信息 ...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