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谁用TOP系列电源芯片设计过开关电源的?

楼主(2020-06-18):
请问有没谁用TOP系列电源芯片设计过开关电源的?想交流一下。

网友A:
top 电源方案  官方应用笔记,大部分是英文  自己看着办

网友B:
我有做过,我不懂开关电源,用他们的软件设计的,从无失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做过,我不懂开关电源,用他们的软件设计的,从无失败。

很多设计,他们的软件生成的变压器是要用那种铜箔的,变压器厂说这种变压器量少的情况下生产不方便。
你用的是哪种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多设计,他们的软件生成的变压器是要用那种铜箔的,变压器厂说这种变压器量少的情况下生产不方便。
你 ...

我压根就不知道,用他们的软件生成文档,直接发某宝上做的。生产不方便不代表不能生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压根就不知道,用他们的软件生成文档,直接发某宝上做的。生产不方便不代表不能生产吧? ...

生产当然没有问题。
有些变压器厂因为备料等原因,不接小批量的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 电源方案  官方应用笔记,大部分是英文  自己看着办

多谢!英文难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