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堵转控制方法

楼主(2020-06-18):
电机是有感无刷电机。需求是要可以调整不同的堵转电流。
测试方案1: 采用速度环+电流环,,,,问题是两个PID环  参数不容易整定,在不同目标速度,不同负载下,速度存在过冲。
看官可以看这里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9549-1-1.html  这个帖子里
测试方案2:速度不为0时采用PID速度环,速度为0采用PID电流环,,,,问题是在堵转的时候不一定能堵死,两个PID环切换,不堵死存在异常抖动。
各位看官有好的处理办法吗?

网友:
我觉得你用两个pid的最小值来控制就完事了。速度小时电流大,电流大时电流小。速度高时电流也小。

网友A:
一个速度环加一个限流不香吗? 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B:
速度环的输出给电流环输入。
你把速度环输出给限幅了不就可以限制堵转电流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环的输出给电流环输入。
你把速度环输出给限幅了不就可以限制堵转电流了么~ ...

这个尝试了,两组PID不太好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速度环加一个限流不香吗? 要什么自行车。

怎么限流呀?设置最大输出占空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尝试了,两组PID不太好整定。

没那么复杂吧。
找个胶布啥的把电机捆上,调电流环。
电流环跳完了再鼓捣速度环。

网友A:
我之前办法是先判定有没有限流(如果限流了还要判断是否堵转),最后才做PID计算。
你这个就更容易了,速度环它加它的,限流该减减,最后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办法是先判定有没有限流(如果限流了还要判断是否堵转),最后才做PID计算。
你这个就更容易了,速度 ...

限流是根据电流阈值与实际电流比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限流是根据电流阈值与实际电流比较吗?

是啊(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字数补丁)

堵转,导致超过电流,限制电流,导致输出PWM降低。然后电流回到限定值下。然后又开始速度PID,然后就来回切换,电机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堵转,导致超过电流,限制电流,导致输出PWM降低。然后电流回到限定值下。然后又开始速度PID,然后就来回 ...

电机怎么会抖呢。 虽然你降低PWM,但它还是有输出啊,电机还在往该转的方向使劲。 只是这个劲稍微小了一点。
你不能一堵转就把PWM将到0, 一到0又突然PID拉升。  两种调整都要限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堵转,导致超过电流,限制电流,导致输出PWM降低。然后电流回到限定值下。然后又开始速度PID,然后就来回 ...

一旦检测到堵转,PWM固定在某个安全范围,检测到电流小于某个特定值,认为解除堵转,才执行速度环。这样做不行吗?
或者打饱嗝那样,先一段高PWM值,继续堵转的话,再执行一段低PWM值,如此反复....堵转时,速度环依然没戏,需要保护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