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DIY个WiFiKVM,求MS2109 或其他usb采集芯片 资料

楼主(2020-06-18):
网上看到的图:

最近网上闲逛看到有这样的usb2.0 hdmi采集卡,貌似方案不复杂,
但找不到片子厂商与资料,不知是不是打磨打标的
哪位大师有其datasheet应用资料之类的 求一份

打算用这片子DIY个 wifi-kvm,出门调设备就不用带屏幕和键盘了
大致的思路:

网友A:
这个是芯片的官网 www.macrosilicon.com
usb2.0采集hdmi最高只支持720p, 现在应该不大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芯片的官网 www.macrosilicon.com
usb2.0采集hdmi最高只支持720p, 现在应该不大实用了。 ...

谢谢,确实是官网,不过貌似MS2109说明还没上架..?
而且公开的资料很少的样子

别人测试这片子是支持1080p30的,mjpeg

网友B(2020-12-31):
楼主可以加好友细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加好友细聊一下吗?

还是直接帖子里和坛友一起讨论来的快吧

网友B:
想探讨一下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做成产品。有兴趣的话加我微信细聊:impl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探讨一下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做成产品。有兴趣的话加我微信细聊:implay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没有什么价值

用usb的MS2109连手机做显示,另外买个19块9包邮的树莓派的用小无线键鼠,
同样便携且远比这个方案体验好

网友:
我们有其他的应用场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没有什么价值

用usb的MS2109连手机做显示,另外买个19块9包邮的树莓派的用小无线键鼠, ...

我是认真的,期待联系细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没有什么价值

用usb的MS2109连手机做显示,另外买个19块9包邮的树莓派的用小无线键鼠, ...

这个MS2019是免驱UVC的吗?相当于一个摄像头?如果这样,确实有搞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MS2019是免驱UVC的吗?相当于一个摄像头?如果这样,确实有搞头

这玩意成品现在也就三四十块钱,没啥搞头。
前几天买了个USB3.0的,免驱UVC,1080p60hz(商家宣传的,没有实际测过帧率,但是接NS测试了下游戏还是很流畅的)才58块钱。
安卓手机支持otg的,装个USB摄像头的APP,即插即用。

网友E:
老外最近流行玩ip kvm  .
树莓派加这个usb hdmi

或者是hdmi  转 csi模块。

usb采集最大问题是延时,200ms
csi应该是100ms
做专用设备可以看看有款安卓盒子自带采集的。或者直接用海思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成品现在也就三四十块钱,没啥搞头。
前几天买了个USB3.0的,免驱UVC,1080p60hz(商家宣传的,没 ...

在手机上反向控制主机,现有方案还是不支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手机上反向控制主机,现有方案还是不支持吧?

我说的是手机通过USB的hdmi采集卡做显示器。
手机反向控制主机可以用向日葵,但是显示效果和操作体验就另当别论了。
局域网网线版的KVM也有成品,有可以支持路由交换机的和网线直连的,都可以支持USB接入,
支持路由的视频是压缩传输的,好像可以一主多从,直连的不能经过路由,但是视频传输效果比支持路由的好,各有优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外最近流行玩ip kvm  .
树莓派加这个usb hdmi

海思的方案成本有点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手机通过USB的hdmi采集卡做显示器。
手机反向控制主机可以用向日葵,但是显示效果和操作体验就另 ...

单纯显示的话确实并不复杂。
要反控的话就不太容易找了。向日葵的效果太差,而且还依赖因特网,完全无法接受。

满足低成本、便携的现有产品,确实我还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纯显示的话确实并不复杂。
要反控的话就不太容易找了。向日葵的效果太差,而且还依赖因特网,完全无法 ...

你想用wifi搞?局域网的话,还是网线靠谱,
1080p@60hz,算下带宽就知道了。
wifi的话要走wifi5G估计才能很好的传输。
某宝也有成品,wifi,支持反控主机,但是价格仰望。

网友(2021-06-17):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成品现在也就三四十块钱,没啥搞头。
前几天买了个USB3.0的,免驱UVC,1080p60hz(商家宣传的,没 ...

3.0用的采集芯片是啥型号?能拆解拍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