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搞了一个非接触式感应开关

楼主(2020-06-18):
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我们多年的生活习惯,经常看到大家乘电梯不想用手接触电梯按钮、上厕所不想按厕所马桶按钮,突发奇想为什么不搞一个非接触式的感应开关?
想到就开始做,于是自己用PCR雷达传感器做了一个板子,调试了一下,效果非常不错。
难点在于:1、一般的雷达传感器都有盲区,我用程序把这个盲区搞定了,真正做到了0~50CM内任意设定感应触发值。

想象的运用场景:

网友A:
这个挺实用的,可靠性测试了吗?会不会误触发?

网友:
感应开关淘宝不是已经烂大街了么

网友B:
小白问个问题:如果手在传感器前面静止不动,能识别吗,还是说需要有动作

网友C:
这个应用场景挺符合现在情况的,会不会成本太高了,不好普及呢。

A111的芯片吗?楼主是买芯片还是直接买的传感器板子

网友:
不就类似于 尿尿的时候冲水的那个玩意?

网友:
电梯的就不要想了,太不实用了。手一扫过去,可能全都按下了。层层都停够你受的。

网友D:
盲区能用程序搞掂?   不是说无解的吗?

网友:
感应开关比马桶还贵……

网友:
这种东西实现不难,但是要一贯稳定可靠就非常难。普通开关可能是1万次里面一次不好,这东西能100次里面好99次已经不错了。而且待机时要电的,这更麻烦。没电的地方就更别想了

网友:
很多是用红外反射来做的  还能做简单手势

网友E:
成本太高了, 用几分钱一个的红外接收,发射头,加几个三极管,一片SOP8的单片机。 加上PCB板, 成本估计1块钱。

网友F:
是集成的雷达模块么?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挺实用的,可靠性测试了吗?会不会误触发?

还没完全做测试,初步测试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盲区能用程序搞掂?   不是说无解的吗?

有办法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问个问题:如果手在传感器前面静止不动,能识别吗,还是说需要有动作 ...

静止也可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用场景挺符合现在情况的,会不会成本太高了,不好普及呢。

A111的芯片吗?楼主是买芯片还是直接买的 ...

我是用芯片自己做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本太高了, 用几分钱一个的红外接收,发射头,加几个三极管,一片SOP8的单片机。 加上PCB板, 成本估计1 ...

红外有误报,还需要开一个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集成的雷达模块么?成本多少?

采用了集成天线的雷达传感器,体积小一些,成本和普通雷达传感器差不多,但是比红外就高不少了

网友B:
这么神奇吗,记得以前试过类似的人体微波雷达的感应器,只要一动不动,坚持个几(10以内)秒钟,输出就没有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用芯片自己做的板子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大神用哪家的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么神奇吗,记得以前试过类似的人体微波雷达的感应器,只要一动不动,坚持个几(10以内)秒钟,输出就没 ...

多普勒(测速)的话静止是没法感应到了,但是可以用fmcw之类的测距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神奇吗,记得以前试过类似的人体微波雷达的感应器,只要一动不动,坚持个几(10以内)秒钟,输出就没 ...

微波雷达不行,因为是多普勒原理,需要运动;
我用PCR雷达,是脉冲雷达测距,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

PCR雷达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普勒(测速)的话静止是没法感应到了,但是可以用fmcw之类的测距方式

是的,FMCW雷达也可以,只是调试起来太麻烦了,盲区比较大,不提高带宽搞不定盲区;
PCR雷达的优势就是在盲区内可以实现测距,能做到感应距离就设定在5~7厘米以内任意设置。

网友:
   A111 一颗120元

楼主:
不会吧,我们公司买的才52元一颗,不知道是不是量的原因?

网友I:
作为尿池自动冲水不错,不用红外窗户心理压力会小很多,想想要是那个变态狂魔在红外窗里面装摄像头直播那岂不是被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作为尿池自动冲水不错,不用红外窗户心理压力会小很多,想想要是那个变态狂魔在红外窗里面装摄像头直播那岂 ...

有道理

网友D:
楼主如何联系你? 我需要这个模块

楼主(2020-11-24):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何联系你? 我需要这个模块

抱歉,公司项目用不外卖哟

网友:
不知道你发这个帖子有什么用

网友(2021-03-23):
功耗大吗?电池供电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