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AD20 OnlineDRC失效

楼主(2020-06-18):
1、AD版本:AD20.0.13
2、问题:一台台式机,win10,AD使用正常,OnlineDRC也正常;一台笔记本,同样版本的AD,OnlineDRC不起作用。
3、是不是因为是破解版的问题,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笔记本和台式机的AD设置都一样,在台式机PCB设计了一半,今天用笔记本打开,用了一会,突然发现俩过孔能重叠了,还不报错才发现这个问题,赶紧检查了以下其它规则,发现都不起作用了。到设置里看了看,规则什么的都正常,OnlineDRC也开着。

楼主:
问题已找到;我把工程在AD13.3打开,发现也没有OnlineDRC,应该是软件问题。查了Preferences,OnlineDRC已勾选;查了rules,设置也正常;检查DRC设置,发现Electrical设置,发现里面的Clearance、short-Circuit...所有的rules,Online选项都被取消了。联系工程文件会包含规则设置,就算换了电脑或版本,也不会说把规则重置;应该是软件问题,上午用软件打开工程时候中途软件崩溃了一次,应该是这个问题导致规则重置了。建议大家使用的时候注意。

网友:
没用过AD,不会。帮你顶一下

网友:
没用过AD,不会。帮你顶一下+10086

网友:
没用过AD,用过DA..DAC

网友:
ad 是什么!

网友:
ad 是什么?我只知道windows9

网友(2020-08-12):
好活,经常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