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独立的app加载同个so库,如何实现互斥

楼主(2020-06-18):
求助:两个独立的app加载同个so库,如何实现各个函数的互斥呢?

网友A:
so打开并锁定/tmp下的一个文件就好了,另一个就会卡住。不想卡住的话就开一个udp端口,另一个开不了端口就直接返回了(文件锁会卡死,我也没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B:
这里「互斥」是要实现什么功能啊?

两个程序各自的进程是独立的地址空间,不存在竞争关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打开并锁定/tmp下的一个文件就好了,另一个就会卡住。不想卡住的话就开一个udp端口,另一个开不了端口就 ...

用这种方式,函数接口频繁调用,效率会不会很低,想利用共享内存来做,但是好像安卓不支持linux的shmget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互斥」是要实现什么功能啊?

两个程序各自的进程是独立的地址空间,不存在竞争关系的啊。 ...

两个进程访问同样so库的硬件资源,所以要进行互斥,不然的话会造成通信错乱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种方式,函数接口频繁调用,效率会不会很低,想利用共享内存来做,但是好像安卓不支持linux的shmget ...

你想多了。系统调用通常只需要几微秒。而且只需要在加载so时调一下。

楼主:
已解决,目前采用共享内存加进程锁的方法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进程访问同样so库的硬件资源,所以要进行互斥,不然的话会造成通信错乱异常 ...

标题就有问题
1. 加载同一个so 为啥要互斥?
    加载后,本来就是在不同的内存区域。

2. 标题应该改为,访问同一个硬件资源,如何互斥?
    这应该在你的so 中处理好。 而不是外币app来处理

网友:
楼上gonboy 在SO中处理 方法 有经验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题就有问题
1. 加载同一个so 为啥要互斥?
    加载后,本来就是在不同的内存区域。

是的,现在我就在so处理了

网友:
进程间通讯的方法都可以,锁文件是最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