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教破解十代雅阁OBD刹车力度,方向盘角度,油门数据

楼主(2020-06-18):
如题,使用某成的OBD数据分析仪是可以解析14款传祺GA6的相关数据的。但是换为十代雅阁之后,貌似汽车内置CAN网关的加密问题,通过常规办法无法读取解析相关数据。
想问一下各位大牛,
1.是否要给CAN网关发送特定加密的读取数据指令才会有相关数据返回?
2.如下图所示,为部分拆解图,其中可以看到汽车的控制电脑,请问CAN网关在哪里?集成在电脑外面还是在某个地方?
3.是否可以找到某些传感器例如门开关传感器线束,找到其中的CAN线(两根两根来试),接入读取?

楼主:
先占一楼,具体费用看有人回复再谈

网友:
不需要的发送,监听就可以拿到大部分数据了,比如大灯开关状态,四门状态

网友:
加密的话,你基本凉凉了。除非你知道密钥

网友:
早期车,网关一般独立的,或者和bcm集成一体

网友:
CD主机后面的can基本数据是有的,如车门,方向角度,雷达,灯光,车速,转速,油门不清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牛的建议,我之前用的是某成的数据分析仪分析,发现选择标准帧并没有任何数据返回,选择扩展帧倒是有加几个数据包。已经找到行业大牛帮忙解决了!谢谢

网友:
已经aes128加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