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解:断路器只接零线能检测出零线的问题?

楼主(2020-06-18):
RT。
早晨起来,亲戚家的断路器跳闸了。
怎么推都推不上去,把所有的电器都断开,断口器也换了个新的,也不行。最后无奈找了电工。
经过大检查:发现问题出现在井水水泵上,只要把井水水泵的零线断开就行。

但是中间检查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断路器负载端:只接零线(火线没接),居然也推不上去。实在让我相当费解!(负载上没有火线就没有供电,凭什么推不上去?)
有谁能详细的解释下原因?原理!!这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

为此,我晚上特意去拍了张照片。如图。

网友A:
是其他负载的电通过这条零线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其他负载的电通过这条零线漏电了。

能解释出一个闭环吗?

网友:
通过漏保的电流和不为0就掉,不管是那根线接地,动作电流是30ma的漏保,超过30ma延时漏保上标的时间就动作。

网友:
一种可能 漏电开关跳闸以后有一个按钮没复位(就是图中 合闸前请按下的键),所以就始终推不上去。还 有可能是LN两条进户线是反的。

网友:
零线对大地有比较大的电压,在水泵那里对大地有微弱电流,而火线那里断开了检测电流为0,所以漏电开关一直处于保护动作。

网友:
楼主可以查下什么叫“零序互感器”,看完原理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呵呵!

-------修改错别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解释出一个闭环吗?

其他负载的电流从火线经过负载到零线,由于水泵漏电,会有部分电流会从水泵的零线流到大地,造成漏保保护。

网友:
可能入户的零火线是反的,这个在很多地方是普遍现象。结果就是漏保即使断开了也没把火线断开,危……

网友:
漏电先搞清楚定义,是火地或零地之间,你接了零线,造成漏保动作很正常

网友:
零地漏电是会跳闸的,我记得有一次用936焊台焊接零线,烙铁头一碰上零线漏保就跳了。后来拆掉地线才焊好的。

网友: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漏电保护器。流经它的L的电流不等于N的电流超过一定范围会使他动作-跳闸。由于入户线前端的N线是接地的,漏电开关后端的N线接地的话也会使他的电流失衡